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资料 加速减速 正反转的单片机程序与ULN2003中文资料

楼主:
ULN2003 步进电机扩展板资料

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陈列—ULN2003

概述与特点
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陈列,由七个硅NPN达林顿管组成。
该电路的特点如下:
ULN2003的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的基极电阻,在5V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和CMOS电路
直接相连,可以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
ULN2003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大,灌电流可达500mA,并且能够在关态时承受 50V的电压,输出还
可以在高负载电流并行运行。
ULN2003采用DIP—16或SOP—16 塑料封装。

ULN2003引脚图:

ULN2003应用电路图:

/*******************************************************
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程序
Target:STC89C52RC-40C
Crystal:12MHz
Author:战神单片机工作室
Platform:51&avr单片机最小系统板+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套件
*******************************************************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 +5V
-   ---- GN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uchar spee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speed);//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speed=4;
while(1)
{
for(i=0;i<1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speed++;     //减速
  if(speed>25)
  {
   speed=4;    //重新开始减速运动
   MotorStop();
   Delay_xms(500);
  }
}
}

正反转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程序
Target:STC89C52RC-40C
Crystal:12MHz
Author:战神单片机工作室
Platform:51&avr单片机最小系统板+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套件
*******************************************************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 +5V
-   ---- GN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ULN2003中文资料和源码):

网友A(2018-08-06):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代码适合STC11L08XE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代码适合STC11L08XE吗?

STC全部都适用只需调定时器延时即可

网友C:
虽然不懂,努力

网友D(2018-10-06):
加减速怎么弄啊

网友E(2019-01-17):
不错,留个印迹,方便后面用

网友F:
学习了!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G(2019-02-17):
两根线的电机能控制方向吗???

网友H:
请问一下带驱动器的二相步进电机怎么跟单片机连

网友I(2019-04-29):
请教一下,我按照程序连接P0口引脚,但是步进电机没反应,小灯没亮。把P0口改为P2口,电机振动不转动,只亮一个小灯,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怎么解决?线路应该没连错。

网友I:
找到问题了。线路没错,是几根杜邦线内部坏了。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J(2019-07-26):
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