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事 各位前辈给解释下啊

楼主:
5v电源给3.3v单片机供电 偷懒 串联3个二极管降压 结果串联后是7.4v 擦 为什么啊 我的二极管还会发电呢 呃。。。。。。。。。。。。。

网友A(2017-08-17):
串联到GND去了吧

网友B:
电路连接错误,而且错得离奇。因你未贴出电路,所以无法解释和评论。

网友C:
楼主高论惊的我赶快找出这几个零件试验了一把,未得到楼主的结果啊!

网友D:
电路连接错误,可以先把你的二机关拆下。检查3.3V的那端是否有7.4V串入,

网友D:
 电路连接错误了,或短路了,先把 串联的3个二极管降压 拆下,测量3.3V那端是否有7.4V电压,如有说明有7.4V电压短路到3.3v上了,

网友E:
1、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5V电源,万用表量的不算数。
其它楼上已说了。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前辈

电路图在下面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 什么都没有 输入短5.08v 稳定 输出端 在4.8~12.4之间 没准是什么值 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串扰? 静电干扰?

网友G:
电路连接错误

网友H:
这并不奇怪,如果将电路输出端接到负载上电压就会降低了,降低后的电压并不一定是3.3v,应该和负载内阻的大小有关。

网友I:
二极管极性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前辈

电路图在下面

5V电源上有尖峰干扰,二极管输出端接一电容到地,再测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极性反了

不懂不要瞎讲,反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前辈

电路图在下面

你这是电原理图,不是电路实际接线图。你的实际接线300%出问题!!!

网友K:
量错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电原理图,不是电路实际接线图。你的实际接线300%出问题!!!

前辈 我实际电路就是这么接的 只是觉得拍照片不如画个图容易看仔细

您要说接错 一根线上串几个二极管怎么错啊 错了根本没输出才对 现在是输入端电压稳定 输出端电压没谱 至少说明线路没接错

网友B:
电压是两点间的电压。请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输入端与接地端之间的电压,再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输出端与接地端之间的电压。注意:不要拿错万用表!不要用交流档!不要测错两点!初学者什么笑话错误都会犯,然后打破物理中的基本定律了!大叫出奇迹了!

网友B:
打破物理中的基本定律是不可能的!!!出奇迹是不可能的!!!最后发现原来自己错了,仔细检查吧!!!!!

网友L:
接上负载再量一下  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接上负载再量一下  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白 接上负载肯定会下来 这个以前测试稳压芯片时见过

这次是因为两个原因才没敢贸然接

第一是偏差量太大了 要3.3v左右居然能飘到12v多 我怕万一有什么瞬间高电压把要测试的模块给点了

第二是因为偷懒用的简单方法 我并不知道实际能降到多少 即便接上负载确实降下去却又超过模块需要的3.3v太多 还是可能烧模块

我觉得楼上前辈说的接个电容也许就是实际电压了 回头我测一下 虽然现在用的3.3v电源已经测试完模块 但还是想知道这个奇怪现象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明白 接上负载肯定会下来 这个以前测试稳压芯片时见过

这次是因为两个原因才没敢贸然接

若怕接上真负载出问题,可接一个电流相当的假负载(例如3.3k电阻),再测。

网友M:
可能是5V电源滤波不好,二极管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5V电源滤波不好,二极管起到升压作用

任何情况下,二极管都不可能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任何情况下,二极管都不可能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算!这是通过振荡斩波后升压的开关电路,8050导通时,电感充电;8050截止时,电感上的反电势与电源叠加,向电容充电,电容上电压会大于输入电压。
这是因为二极管正极性端的电压高了,而不是二极管使电压升高了,二极管只有降压作用,没有升压作用。
而且,即使你那个并联型开关电路,最多也只能升高约一倍,决不可能由3V升高到恐怖的48V!!!
还有一种,倍压整流电路,这都不能算二极管的升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