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 UC3842开关电源不断炸板

楼主(2017-08-17):
这段时间没事,自己学着做UC3842的100W LED驱动隔离电源,但做好后通电试机,不是没输出就是炸管炸保险和取样电阻,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倒底哪里不合适.这个电源我想做成48V-1.8A输出下面是原理图

这个是网上抄来的变压器参数,变压器用的PQ3220磁芯,初级三明治绕法,

这个是画好的PCB图

这个是实物图:因为已炸过板,所以MOS管已焊到了背面

刚开始是通电没反应也没输出,于是看百度,测得3842电压14V,8脚有5V输出,但3脚无电压但是MOS管和变压器磁芯发热(不是那种很烫的,只是可以明显感到发热了),后换了UC3842芯片,这次倒好,一下炸了保险管和MOS管,还有MOS管下面的取样电阻,这下无从下手了,换掉所有坏的元件后重新通电,没过十秒又是一声闷响,这下炸了取样电阻和3842供电绕组的整流管,实在没有思路了,还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没做过开关电源,实在愁死我了.

第一,我想知道这个100W的电源变压器绕组是否合适,我想把频率弄成48KHZ或68KHZ.
第二,我想知道如果这个电路可以做100W电源的话,变压器哪里需要改,怎样改,还有UC3842相关的电压电流取样怎样改,
第三,我现在只想把这个电源弄的有输出,哪怕不正常,我自己可以去学习怎样调整,但是不想这样不断炸板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静等回复.

网友A:
放一块PCB板及原件,要别人告诉你问题所在,合适吗?

楼主:
是管理转移的时候把我原理图弄丢了,这个不好意思

网友B:
高频变压器不会是自己绕制的吧?或是直接买散件自己焊接的?

网友C:
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稳压环路不起作用导致。
1.变压器的参数和你管子的参数不匹配。要换成900V耐压的,
2.稳压电阻阻值不对。  20K  4,7k不匹配。
3.这种稳压方式最好,把稳压采样和IC供电用二极管隔离开来。

网友D:
有点难度

网友E:
没有电压反馈空载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最好加上光耦反馈输出端电压,空载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8-01-08):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稳压环路不起作用导致。
1.变压器的参数和你管子的参数不匹配。要换成900V耐压的,
2.稳 ...

我这个要怎样改具体,我这个不需要稳压,我这个恒流就行了

网友F:
r2的阻值也太大了,160k改成160欧,r2应是炸板主要原因,这种电源不太稳压,还是采用光耦的好,别外加
工板,一台二手激光打印机200元,用转印法制板,便于实验。

楼主(2018-02-07):
引用 网友F:
r2的阻值也太大了,160k改成160欧,r2应是炸板主要原因,这种电源不太稳压,还是采用光耦的好,别外加
工 ...

R2现在改了,不炸板了,但是开机一分钟必烧RCD吸收二极管.

网友G:
原理图在那,线路不对吧,

网友H:
电路图错误,

网友I:
自己转印先实验下吧,直接就出PCB是不是有些太激进了?

网友J(2018-04-22):
引用 楼主:
R2现在改了,不炸板了,但是开机一分钟必烧RCD吸收二极管.

工作频率应该是f=1.8/(R2*CT)=112KHZ,这个频率不高,但是跟变压器参数不匹配很可能导致炸机。也就是工作频率比设定频率高,那么占空比就要对应拉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自己转印先实验下吧,直接就出PCB是不是有些太激进了?

感觉你这个还是变压器参数不对,对于高频变压器,提高频率可以调高功率传输,也就是可以减小变压器尺寸,所以频率低了对变压器绝对可能导致饱和炸机。

楼主(2018-07-27):
引用 网友J:
工作频率应该是f=1.8/(R2*CT)=112KHZ,这个频率不高,但是跟变压器参数不匹配很可能导致炸机。也就是工 ...

谢谢,现在知道这个频率应该做112KHZ了,其实我一直用的是40KHZ,80KHZ试过一次炸板了,只好降频,可能80KHZ会导致初级反压升高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04):
希望大家多指导

网友K:
1.变压器的参数和你管子的参数不匹配。要换成900V耐压的,
2.稳压电阻阻值不对。  20K  4,7k不匹配。
3.这种稳压方式最好,把稳压采样和IC供电用二极管隔离开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不会是自己绕制的吧?或是直接买散件自己焊接的?

按照楼主的故障现象来看,多半是变压器绕制相位的问题,本人几十年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M(2019-08-27):
N4绕组应该用作取样和自馈电了,启动电阻只是启动的时候用一下,电源工作之后VCC都是靠自馈电的。

网友N:
建议再理一下原理图,上传两个图供参考,你的没有光耦隔离的反馈电路很是奇怪,虽然研究过TL494、UC3842、Viper22等,但开关电源确并不简单,不好妄下结论。

网友N:
题外话或建议吧:
楼主输入部分EMC电路我认为能省则省去,我是电网企业的职工,那小点干扰没有谁去认真,磁环电感增加体积和成本,到是可以把双高压桥换成高压大电流的单桥要可靠的多,电流越大越好,宁烧熔丝,不烧桥。
另外开关电源一但爆管,大部分是从低压肖特基、主场效应管、主控IC、整流管、熔丝,一路全击穿,所以在出现过问题后,不能只是检查更换一个元件。
简单就是智慧,简单也可能更可靠,光耦是否可省我不清楚。换个成熟的电路图参考一下吧。

网友O:
我之前也是上电炸板,然后买了个调压变压器,从0V慢慢把输入电压升上去。在低压下即使电路有问题也不会炸板,而且由于有加输入电压所以能分析电压电流来找到故障原因。

楼主(2020-05-01):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不会是自己绕制的吧?或是直接买散件自己焊接的?

变压器确实是自己绕的,手工绕的

楼主:
请教哪里出错,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你这个还是变压器参数不对,对于高频变压器,提高频率可以调高功率传输,也就是可以减小变压器尺寸, ...

请教变压器参数和频率。

网友P:
你这个图纸炸管是常态,不炸是奇迹。首先把C15,C17换了,改成一个耐压450V容量100μF或以上的吧。

网友Q:
先换个较高耐压的管子,看看会不会炸,还会炸的话,输入限流下,再看看会不会炸,基本上就能找出来为什么炸管子,在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变压器的参数和你管子的参数不匹配。要换成900V耐压的,
2.稳压电阻阻值不对。  20K  4,7k不匹配。
3. ...

稳压电阻要用多大阻值的请教

楼主:
哪里有错误请教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R:
感谢分享,这里的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楼主(2020-06-08):
引用 网友R:
感谢分享,这里的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正在学习中。…。……

网友S(2020-10-31):
引用 网友J:
工作频率应该是f=1.8/(R2*CT)=112KHZ,这个频率不高,但是跟变压器参数不匹配很可能导致炸机。也就是工 ...

一般60khz就行了,给他留点余地

网友T:
电路有问题,  R3 正确应该是 接 输出40V的反馈控制,  一般是 光耦.

如果接15V这边,  也是接错了的. 就是接对了,  也没有比接输出40V那边稳定.

网友U(2021-07-18):
我这边有是这种情况,我用仿真软件,防出来电压只能稳定几秒就没了

楼主(2021-11-02):
引用 网友S:
一般60khz就行了,给他留点余地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是原边反馈电压,电路是原边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的阻值也太大了,160k改成160欧,r2应是炸板主要原因,这种电源不太稳压,还是采用光耦的好,别外加
工 ...

是这样的,实测证明你是对的,改过好工作状况好了很多,至少没炸机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