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
这种电路能实用吗?不能实用如何改进?求大神赐教

网友A(2017-08-18):
电感负载,有炸管子的风险。
设L中有电流=1,突然关断,相当于管子的R=∞,但L中的电流不能跃变,这时R上的电压=1*∞=∞。所以不行。
当然实际R<>∞,但也不妨碍分析。

网友B:
需要和马达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用来给马达电感释放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负载,有炸管子的风险。
设L中有电流=1,突然关断,相当于管子的R=∞,但L中的电流不能跃变,这时R上 ...

谢谢您的回答,看来我离有入门还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