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可以用来给外部模块供电吗?

楼主(2017-08-17):
stm32的IO口可以用来给外部模块供电吗?我的开发板电源端口不够了,我想用IO口给MPU6050模块供电,mpu6050模块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总电流在6mA左右,加上其他的消耗,10mA估计足够了,电压3.3V.用stm32通用IO口可以供电吗?如果可以,IO口需要配置为什么模式,stm32的通用IO口最大可以支持多大电流?

网友A:
试试推挽输出

网友B:
一般不建议用IO供电,IO都是作为驱动使用,可以外加三极管,驱动三极管给外围供电

网友C:
可以的,只不过输出电流不是很大,几mA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只不过输出电流不是很大,几mA的样子

那需要配置成什么输出模式呢?

网友D:
研读手册,在手册查找,比问到的靠谱。

网友E:
为什么供电要用IO口给。。。没明白,随便从你的开发板电源3.3V引出直接给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供电要用IO口给。。。没明白,随便从你的开发板电源3.3V引出直接给不就好了

供电端口不够用了

楼主:
我用一个稳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稳压模块同时给模块供电,模块的逻辑电平和单片机的应该是一样的吧?实际测试6050工作正常,但是不知道长期工作是否安全稳定。

网友F:
可以的。。慢慢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