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标准库与新出的HAL库的差异?

楼主(2017-08-18):
意法半导体现在逐步将原来的标准库更新为HAL库,大神们来说说新使用的HAL库的优势吧?

楼主:
自己顶一记!

网友A(2021-07-16):
不管是标准库,还是HAL库都是为了开发方便,官方写的一些操作寄存器的程序,HAL库入门简单一点,但是太占资源。

网友B:
其实说白了,HAL库就是又封装了一层,而且逻辑上稍微有了些改动,比如串口初始化的顺序他会把IO定义和复用功能使用分开,而不像以前是直接一个Init()中自己放.操作上几乎没变,可以熟悉,不要惧怕.

网友C:
HAL库分两部分,LL库还行,跟StdPeriph库本质区别不大,另一部分是HAL库,实测效率极其低下,就是一坨臭狗屎,一个串口处理程序居然能写出3000行,据说其他中断处理里面还有延迟。随便上街找个二傻子都写不出这么垃圾的东西。

CubeMX生成代码的时候可以选HAL或者LL。

网友D:
HAL可以说是在标准库的基础上二次封装,但是效率较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AL库分两部分,LL库还行,跟StdPeriph库本质区别不大,另一部分是HAL库,实测效率极其低下,就是一坨臭狗 ...

只是为了方便移植而已

网友F:
方便是方便,不过封装增加的抽象性,降低了执行效率,好处是方便开发

网友G:
其实和库函数差不多,学了库函数后其实也没太大必要去学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