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单片机里的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我用stc isp软件下载的程序,现在我想删掉下载好的程序,怎么删除???

网友A(2017-08-18):
下一个空的HEX就行了,每次重新下载新的文件都会抹除上次的。

网友B:
对,下载一个空置的

网友C:
下载软件不是有个清除功能

网友D:
对  下载个空的HEX   就会把上此单片机的程序抹除

网友E:
直接擦除

网友F:
下载软件可以设置只执行擦除一步

网友G:
一般会直接覆盖掉的,直接擦除!

网友H:
第一可以下载一个空的HEX文件,第二你准备下载进去的程序会把你原来的程序覆盖了

网友I:
下一个空的或用另一个覆盖就好

网友J:
可以直接下载一个新的程序,旧的程序就被擦除了

网友K:
新建一个keil项目  C文件里面为空  如何编译生成HEX文件  这个HEX文件就是空的  如何下载进去

网友L:
专用软件擦下就行吧。

网友M: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是重新下载一个空的HEX文件进去就可以把原来程序给覆盖了

网友N:
main()
{
}
主函数里面什么都不填

网友O:
用一个0xff的 hex 烧录进去就行了

网友P:
如果只是要删除这个程序,下载任意一个程序就行了,如果要把里面的所有运行程序删除下载一个空的程序即:主函数里什么都不填就可以了!

网友Q:
重新下载一个空的hex来覆盖旧的

网友R:
下载新的程序,上次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S:
烧录一个空白程序就好了

网友T:
对  下载个空的HEX

网友U:
重新下载程序 原有程序就会被覆盖

网友V:
直接删除不行?

网友W:
串口调试工具里面有擦除flash功能,你下载的代码就在flash里面,擦除就会全部清楚

网友X:
你烧录一个新的程序进去,原来的会被新的覆盖,所以你直接烧程序就行啦!!!

网友Y:
选择执行前擦除程序

网友Z:
一般下载的软件都有擦除或者清空这个功能的

网友AA:
下载一个空的 程序就行

网友AB:
直接下载新的程序覆盖,顺便可以覆盖eeprom

网友AC:
直接下一个空的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D:
下载新的程序,旧的程序就会抹掉,你可以建立个空的hex文件,下载后就删掉了。

网友AE:
重新下载    会自动覆盖掉你原来的HEX文件

网友AF:
不用专门删除,在每次下载新程序钱iSP都有一个过程是擦除以前的程序。

网友AG:
新编一个空的HEX burn进去就行了

网友AH:
下载程序有清除功能的

网友AI:
覆盖掉就可以

网友AJ:
擦除设备

网友AK:
正常情况下不用清除,直接下新程序就行   想清除就下空文件进去

网友AL:
楼上正解,不需要清除,不用放开,用的时候直接烧录就会覆盖原来的代码

网友AM:
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AN:
下一个空的就好了呀

网友AO:
下载一个空的hex就行了。下载新程序会自动清除旧的

网友AP:
在下载的时候不是先擦除在下载吗? 擦除完把芯片断开就好了

网友AQ:
烧录器有自带擦除程序功能

网友AR:
为什么要清空?

网友AS:
烧录新的HEX,直接覆盖

网友AT:
烧录一个只有空函数的文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