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蓝牙小车

楼主(2017-08-18):
求帮助

网友A:
用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协议

网友B:
一个蓝牙模块,串口通信,必不可少

网友C:
网上有教程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你先把小车调通,能够控制小车前后左右。蓝牙模块可以使用HC-05或者HC-06,其实就是串口通信,程序里初始化串口之后就可以就收串口数据,蓝牙模块的TXD接上单片机的p3.0 ,RXD接上单片机的P3.1,然后手机APP可以用SPP蓝牙串口,连接上蓝牙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数据发送,单片机就会接收到,然后你在程序里写好,那个数据是干什么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