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XPT2046触摸屏带刷卡识别的程序和教程等资料下载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小项目,里面一个小部分,基于STM32刷卡带触摸屏,功能可能有点简单,但是可以继续往下编。还有刷卡号的识别要更改。

使用触摸屏-SPI程序时如果出现触摸不灵或者误差大,可以按照下面方法进行校正修改,如果使用可以强制校准程序则不需要,只需通过K_UP按键强制校准即可。

如果下载程序后对触摸屏划线,没有出现线条,可以显示触摸值变化,这个是因为没有对触摸屏校正,因此只需要在 touch.c 这个文件内的函数 void TOUCH_Init(void),将这个函数内的语句

if(TouchAdj.posState != TOUCH_ADJ_OK)
{
     TOUCH_Adjust(); //校正
}
改成
if(TouchAdj.posState == TOUCH_ADJ_OK)
{
     TOUCH_Adjust(); //校正
}
编译后将HEX下载到开发板内进行触摸屏校正,校正完成后再修改为!=就可以了。

本帖附件中可下载此压缩包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主程序):
/*  程序下载进去后D1指示灯闪烁,表示程序正常运行,按下按键K_UP可以强制触摸校正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gui.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im.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usart.h"

uint16_t penColor;
unsigned char data2[4]  = {0,0,0,0x01};
unsigned char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void kai_display()  //开机显示
{
        TFT_ClearScreen(BLACK);
    GUI_Show12Char(10,103,"欢迎使用",GREEN,BLACK);
        GUI_Show12Char(10,10,"K_UP:Adjust",GREEN,BLACK);
}
void lcd_display()           //LCD初始化显示
{
        TFT_ClearScreen(BLACK);
        TFT_ClearScreen(BLACK);
                        GUI_Show12Char(10,50,"关门           ",RED,BLACK);        //关门
                        GUI_Show12Char(10,150,"            ",YELLOW,BLACK);
}
void display_init()  //初始化显示
{
        TFT_ClearScreen(BLACK);
    GUI_Show12Char(0, TFT_YMAX - 16, "X:",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56, TFT_YMAX - 16, "Y:",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TFT_XMAX-8*3, 0, "RST",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56, TFT_YMAX - 106, "一号存储:",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56, TFT_YMAX - 156, "二号存储:",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56, TFT_YMAX - 206, "三号存储:", RED, BLACK);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i;
        unsigned int temp;
                  uint8_t touchValue[5] = {0, 0, 0, 0, 0};

//    uint32_t i;
        penColor = BLUE;
                RC522_Init();
    /* 初始化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TFT_Init();
    FLASH_Init();
    LED_Config();
        KEY_Config();
    SYSTICK_Config();
        delay_ms(10);
         PcdAntennaOn();
        delay_ms(10);
        tim3_init(1000,7199);
        uart_init(9600);
        kai_display();
        SYSTICK_Delay1ms(1500);
    TOUCH_Init();
    display_init();

        while(1)
        {
        if(KEY_Scan()==KEY_UP)   //按下K_UP按键 强制校准
                {
                        TOUCH_Adjust(); //校正
                        display_init();
                }

                if(TOUCH_Scan() == 0)
        {
            /* 显示X轴的物理坐标值 */
            touchValue[0] = (TouchData.x % 10000 /1000) + '0';
                    touchValue[1] = (TouchData.x % 1000 /100) + '0';
                    touchValue[2] = (TouchData.x % 100 /10) + '0';
                    touchValue[3] = (TouchData.x % 10) + '0';
                    GUI_Show12Char(16, TFT_YMAX - 16, touchValue, RED, BLACK);
            /* 显示Y轴的物理坐标值 */
            touchValue[0] = (TouchData.y % 10000 /1000) + '0';
                    touchValue[1] = (TouchData.y % 1000 /100) + '0';
                    touchValue[2] = (TouchData.y % 100 /10) + '0';
                    touchValue[3] = (TouchData.y % 10) + '0';

            GUI_Show12Char(72, TFT_YMAX - 16, touchValue, RED, BLACK);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printf("卡的类型:");
            for(i=0;i<2;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以下为超级终端打印出的内容////////////////////////

                printf("卡序列号:");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i<4;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if(g_ucTempbuf[0]==0x37&&g_ucTempbuf[1]==0x25&&g_ucTempbuf[2]==0xAA&&g_ucTempbuf[3]==0x29)
                {
                        GUI_Show12Char(10,50,"开门           ",GREEN,BLACK);        //开门
                 GUI_Show12Char(10,10,"姓名:一号           ",RED,BLACK);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f & 0x00FF);
                                        if((TouchData.lcdx>50)&&(TouchData.lcdx<100))
                 {
                        if((TouchData.lcdy>280)&&(TouchData.lcdy<330))
                        {
                        GPIO_ResetBits(GPIOC, (~(uint16_t)0xfe) & 0x00FF);
                        delay_ms(50000);
//      TouchData.lcdx=0;
//      TouchData.lcdy=0;
//                                delay_ms(10);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e& 0x00FF);
                        }
                        if((TouchData.lcdy>220)&&(TouchData.lcdy<270))
                        {
                                GPIO_ResetBits(GPIOC, (~(uint16_t)0xfd) & 0x00FF);
        delay_ms(50000);
//        TouchData.lcdx=0;
//        TouchData.lcdy=0;
//                                 delay_ms(10);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d & 0x00FF);
                        }
                        if((TouchData.lcdy>120)&&(TouchData.lcdy<180))
                        {
                                GPIO_ResetBits(GPIOC, (~(uint16_t)0xfb) & 0x00FF);
                          delay_ms(50000);
//        TouchData.lcdx=0;
//        TouchData.lcdy=0;
//                                         delay_ms(10);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b & 0x00FF);
                        }
                        if ((TouchData.lcdx > TFT_XMAX-8*3) && (TouchData.lcdy < 16))//215 = TFT_XMAX - 24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f & 0x00FF);
                        }
                        delay_ms(50000);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f & 0x00FF);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
                }
                else
                {
                  if(g_ucTempbuf[0]==0x1A&&g_ucTempbuf[1]==0x46&&g_ucTempbuf[2]==0x95&&g_ucTempbuf[3]==0x1E)
                  {
//                        led1=0;
                        GUI_Show12Char(10,50,"开门           ",GREEN,BLACK);        //开门
                 GUI_Show12Char(10,10,"姓名:二号          ",RED,BLACK);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f & 0x00FF);
                                        if((TouchData.lcdx>50)&&(TouchData.lcdx<100))
                                {
                                        if((TouchData.lcdy>280)&&(TouchData.lcdy<330))
                                        {
                                        GPIO_ResetBits(GPIOC, (~(uint16_t)0xfe) & 0x00FF);
            delay_ms(50000);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                                                delay_ms(10);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e& 0x00FF);
                                        }
                                        if((TouchData.lcdy>220)&&(TouchData.lcdy<270))
                                        {
                                                GPIO_ResetBits(GPIOC, (~(uint16_t)0xfd) & 0x00FF);
            delay_ms(50000);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                                                 delay_ms(10);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d & 0x00FF);
                                        }
                                        if((TouchData.lcdy>120)&&(TouchData.lcdy<180))
                                        {
                                                         GPIO_ResetBits(GPIOC, (~(uint16_t)0xfb) & 0x00FF);
               delay_ms(50000);
               TouchData.lcdx=0;
               TouchData.lcdy=0;
//                                                         delay_ms(10);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b & 0x00FF);
                                        }
                                        if ((TouchData.lcdx > TFT_XMAX-8*3) && (TouchData.lcdy < 16))//215 = TFT_XMAX - 24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f & 0x00FF);
                           }
                                }
                        if ((TouchData.lcdx > TFT_XMAX-8*3) && (TouchData.lcdy < 16))//215 = TFT_XMAX - 24
                        {
                                                                GPIO_SetBits(GPIOC, (uint16_t)0xff & 0x00FF);
                        }

                  }
                        else
                        {
//                        led1=1;
                        GUI_Show12Char(10,50,"刷卡无法识别         ",RED,BLACK);
                        }}}}

网友A(2017-08-31):
最近在调试一款屏幕,这个触屏的驱动总是有点问题,借鉴楼主的参考看看

网友B:
不错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C(2017-12-05):
参考一下

网友D(2018-01-18):
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E(2018-02-24):
来看看校准怎么写的。原子的看不懂

网友F:
原子的也看了,不太懂,找这个来看看。

网友G(2018-04-08):
学习下,不知道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网友H:
好棒,感觉好厉害呀。

网友I(2019-05-02):
不错哦,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J:
请问有基于STC89C52的吗??

网友K(2019-06-23):
感謝分享!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L:
楼上所示里面应该包含RFID的相关技术吧

网友M(2019-10-25):
项目正好要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N(2020-01-10):
请问刷什么卡的?

网友O(2020-02-19):
参考一下,真心不错

网友P:
非常好的视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
正好需要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R(2020-03-24):
正好需要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请问刷什么卡的?

射频IC卡

网友T(2021-03-05):
***x:2065 y:3345 **
***x:2321 y:3345 **
***x:2577 y:3345 **
***x:3089 y:3345 **
***x:3345 y:3345 **
***x:3345 y:3089 **
***x:1121 y:1169 **
这是原始数据。。。 需要转换

网友U(2021-09-03):
谢谢。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V:
感谢分享   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W(2022-08-13):
这个LCD 是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