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2004 LCD1602显示自定义汉字详解

楼主(2017-08-19):
LCD2004 LCD1602显示自定义汉字详解

  • 取字模

1.1 打开取字模软件

1.2 新建图像8×8

1.3 描绘自定义汉字,只用后5×8点阵(因为LCD2004/LCD1602每个显示单元为5×8点阵)

    • 修改图像图像旋转90°

1.5 取模方式C51格式

    • 复制字模代码,给每一个自定义图汉字/图标定义一个数组

1.6 LCD2004共可显示80个字符(LCD1602共可显示32个字符,原理相同,程序通用)

1.7 只需根据不同的硬件注意PIN口的定义就能正确显示

  • 仿真

  • 源程序

//        .c   文件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              _nop_();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include"ds1302.h"
//#include"i2c.h"

sbit K1=P3^0;                            //数据-
sbit K2=P3^1;                            //数据+
sbit K3=P3^2;                            //设置

sbit BZ=P1^5;              //蜂鸣器

uchar Set[12]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uchar sheng[]={0x04,0x14,0x1f,0x14,0x0e,0x04,0x1f,0x00};  //“生”字字模
uchar    ri[]={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  //“日”字字模
uchar  kuai[]={0x0a,0x0a,0x1f,0x1b,0x1f,0x0a,0x0d,0x00};  //“快”字字模
uchar    le[]={0x1e,0x10,0x14,0x1f,0x04,0x15,0x15,0x00};  //“乐”字字模

void IntConfiguration();

uchar SetState=0,SetPlace=10;
uchar SetState2=0,SetPlace2=10;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c);
void Delay(uint y);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int i;
              uint count=0;

              LcdInit();

              IntConfiguration();

              K3=1;

              Delay10ms();
              Delay(1);
              Delayms(1);

                            for(i=0;i<8;i++)                                                                      //1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2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3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2);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4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3);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5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4);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6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5);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7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8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7);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9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8);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10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9);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11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0);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12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1);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13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2);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14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15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4);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16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17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6);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18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7);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19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8);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20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80+19);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21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22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23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2);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24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3);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25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4);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26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5);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27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6);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28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7);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29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8);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30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9);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31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0);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32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1);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33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2);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34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3);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35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4);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36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5);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37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6);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38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7);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39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8);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40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c0+19);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41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42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43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2);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44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3);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45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4);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46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5);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47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6);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48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7);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49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8);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50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9);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51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0);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52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1);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53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2);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54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3);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55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4);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56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5);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57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6);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58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7);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59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8);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60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94+19);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61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62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63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2);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64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3);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65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4);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66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5);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67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6);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68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7);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69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8);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70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9);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71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0);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72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1);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73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2);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74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3);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75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4);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76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5);
                            LcdWriteData(0x03);

                            for(i=0;i<8;i++)                                                                      //77  显示’生‘
                            {
                                          LcdWriteCom(0x40+i);
                                          LcdWriteData(sheng[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6);
                            LcdWriteData(0x00);

                            for(i=0;i<8;i++)                                                                      //78  显示‘日’
                            {
                                          LcdWriteCom(0x48+i);
                                          LcdWriteData(r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7);
                            LcdWriteData(0x01);

                            for(i=0;i<8;i++)                                                                      //79  显示‘快’
                            {
                                          LcdWriteCom(0x50+i);
                                          LcdWriteData(kuai[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8);
                            LcdWriteData(0x02);

                            for(i=0;i<8;i++)                                                                      //80  显示‘乐’
                            {
                                          LcdWriteCom(0x58+i);
                                          LcdWriteData(le[i]);
                                          //Delay(100);
                            }
                            LcdWriteCom(0xd4+19);
                            LcdWriteData(0x03);

              while(1)
              {
                            while(SetState==1)
                            {
                                          LCDWrite_String(0, 0, 12, "Frequency Modulation");
                            }

                            while(SetState==2)
                            {
                                          LCDWrite_String(0, 0, 12, "ANTENNA IS CONNETED?");
                            }
              }
}

/*******************************************************************************
* 函数名         : In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
                            //SetPlace=0;
                            while(SetState==3)
                            SetState=0;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u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65;x>0;x--);
}

//    lcd.c  文件    //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55;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void LCDWrit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s)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符串
* 输    入         : x,y,*s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z, uchar *s)              //x 0~15 , y 0,1,2,3
{
              LCD_set_xy(x,y,z);
              while(*s)
              {
                            LcdWriteData(*s);
                            s++;
              }
}

/*******************************************************************************
* 函 数 名         : void LCD_set_xy(uchar x, uchar y,uchar z)
* 函数功能                               : 指定向LCD写入字符串的位置
* 输    入         : x,y,z                            //x:横坐标 y:纵坐标 z:字符串长度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uchar z)
{
              uchar i;
              if(y==0)
              {
                            LcdWriteCom(0x80+x);
                            for(i=0;i<z;i++)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Com(0x80+x);
              }
              if(y==1)
              {
                            LcdWriteCom(0xc0+x);
                            for(i=0;i<z;i++)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Com(0xc0+x);
              }
              if(y==2)
              {
                            LcdWriteCom(0x94+x);
                            for(i=0;i<z;i++)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Com(0x94+x);
              }
              if(y==3)
              {
                            LcdWriteCom(0xd4+x);
                            for(i=0;i<z;i++)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Com(0xd4+x);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     LCD.h  文件    //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reg51.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LCD1602写入字符串*/
void LCDWrite_String(uchar x, uchar y,uchar z, uchar *s);
/*设置LCD1602写入字符串的位置*/
void LCD_set_xy(uchar x, uchar y, uchar z);

#endif

4.注意!!!

5.若需要以下文件(取模软件(无需安装)、Keil C51程序、Protues仿真,详解文档)
请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92901-1.html

网友A(2018-11-16):
感谢大佬 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B(2019-10-03):
取模软件不方便

网友B: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
        uchar i=0;

        for(i=0;i<8;i++){
                if(y==0)
                        LCD_Writecmd(0x40+i);
                else if(y==1)
                        LCD_Writecmd(0x48+i);
                else if(y==2)
                        LCD_Writecmd(0x50+i);
                else
                        LCD_Writecmd(0x58+i);
                LCD_Writedata(ch[i]);

        }
        if(y==0)
                LCD_Writecmd(0x80+x);
        else if(y==1)
                LCD_Writecmd(0xC0+x);
        else if(y==2)
                LCD_Writecmd(0x80+0x14+x);
        else
                LCD_Writecmd(0xC0+0x14+x);
        LCD_Writedata(y);
}

你这太繁琐了
                LCD_write_char(0,0,sheng);
                LCD_write_char(3,1,ri);
                LCD_write_char(9,2,kuai);
                LCD_write_char(0,3,le);
做一个函数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