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开发板短线帽问题 求求各位大神啦

楼主(2017-08-19):
开发板上的八个数码管的位选端口J16与138译码器上的端口J15 用短线帽相接了     请问一下只能用138译码器来控制数码管的位选了吗???
能不能把短线帽拆掉   然后用单片机的串口单独对J16进行控制,进而来控制数码管的位选???

用138译码器来控制位选的话显示一个很简单    可要同时显示多个就很难了  完全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原理图,亲,不发图我们哪知道。

网友B:
可以的,直接用单片机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