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8-19):
#include "stm32f4xx_it.h"
#include "bsp_exti.h"
#include "./tim/bsp_general_tim.h"
#include "bsp_led.h"

uint16_t M = 5000;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if(EXTI_GetITStatus(KEY1_INT_EXTI_LINE) != RESET)
        {

    M = M + 1000;if(M==9000) M = 9000;
                LED1_TOGGLE;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1_INT_EXTI_LINE);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if(EXTI_GetITStatus(KEY2_INT_EXTI_LINE) != RESET)
        {
                LED2_TOGGLE;
                M = M - 1000 ;if(M==0) M=0;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2_INT_EXTI_LINE);
        }
}

楼主:
跪求,程序原本思路,通过按键中断,改变M值,改变电机转速,本次程序并不能实现,求指导

网友A:
初始化中断了吗?

网友B:
先将自己的思路列出来,整理成条款、表格、逻辑图、流程图……,而后再写程序。

楼主:
解释下现象,我后来加了串口,每次按下按键,led跳转,并且串口可以读取正确数据,这说明中断正常工作,M值有变化,但是电机转速没变化,直接改变M的值电机转速是会变化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2024-03-25):
要跟变速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