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玩具遥控器制作,附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2017-08-19):
接收机在下载程序时 请务必选择内部晶振频率为6MHz.

#include"A_LCD.H"
#include"A_DISPLAY.H"
#include"A_NRF2401.H"
#include"A_ADC.H"
#include"A_EEPROM.H"
#include"a_keyscan.h"
#include"a_desktop.h"
#include"stc12c5.h"
#include"a_delay.h"

sbit SPEAKER=P4^4;
sbit PPM=P2^6;        //未使用

sbit CH8=P2^7;

extern unsigned int poweroff;
extern char code boot[];
extern unsigned code hnist[];
extern char x,y,x4;
extern unsigned char BAT;
extern char databuf;
extern char canshu[10][5][5];
unsigned char value_ch[6];

int value_adc[6];
int value_adc1[6];
unsigned char bdata sta1;
sbit        RX_DR1        =sta1^6;
sbit        TX_DS1        =sta1^5;
sbit        MAX_RT1        =sta1^4;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t time[18]={8000,610, 900, 610, 900, 610,900,  610, 900,  610, 900, 610, 900,610,900, 610,900,610};
                           //   头      一通道    二通道    三通道    四通道    五通道    六通道    七通道          八通道

unsigned char ppm;

char TxBuf[32]={
                                0xaa,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
                                0x04,0x0a,0x0a,0x0a,0x0a,0x0a,0x0a,0x0a,
                                0x0a,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
                                };
int TxBuf1[32]={0};
unsigned char lose=0 ,sendtime=0,signal;
unsigned int timeset=0;
unsigned char write_flag=0;

unsigned char s_time;//蜂鸣器鸣叫相关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_mode;//蜂鸣器鸣叫方式

unsigned char code chacha[]=
{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8x8  --*/
0x00,0x82,0x44,0x28,0x10,0x28,0x44,0x82
};

void ADC2TXBUF();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P4SW=0xff;
delay_ms(10);
read_all();
delay_ms(1000);
LcmInit();

adcinit();
init_NRF24L01() ;        //这里已经设置好了为接收!
SPI_RW(0xe1);        //先将发送缓存器里的数据清除

         delay_ms(1000);
    TMOD=0X11;
        TH0=0;
        TL0=0;
        TH1=0;
        TL1=0;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for(i=120;i>0;i--)
{
  PUTbmp(0,i,boot,0);
}
delay_ms(50000);
delay_ms(50000);

while(1)
{
         LcmClear();
         timeset=0;
        while(y>0)
         {
                write_flag=1;
                 menu_dis1();
                 menu_dis11();
                 menu_dis12();
                 menu_dis13();
                menu_dis14();
                 menu_dis15();
                menu_dis151();
                menu_dis152();
                 menu_dis153();
                 keyscan();
                if(timeset>500)
                y=0;
         }

    PUTbmp(0,0,hnist,0);
         write_all();
        if(canshu[databuf][2][2]==0)
        {
                ET0=1;
                ET1=0;
        }
        else
        {
                ET0=0;
                ET1=1;
        }
         while(y==0)
         {
        if(write_flag==1)
        {

                write_flag=0;
        }
                if(canshu[databuf][2][2]==0)
                number8x8_put(signal,0,19,5,3);
            else
                PUTchar8x8(0,12,1,chacha);

        keyscan();

         desk_display();
         }
}
}

void adc_senddata()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anshu[databuf][2][2]==0)
                 {
                 sta1=SPI_Read(0x07);
                   SPI_Write_Reg(0x20 +0x07,0xFF);          //这步很重要
                 if(MAX_RT1==1)
                 {
                 if(lose<20)
                 lose++;

                 }
                 if(sendtime<20)
                 sendtime++;

                 if(sendtime>19)
                 {
                 signal=(sendtime-lose)/2;
                 sendtime=0;
                 lose=0;
                 }
                 if(signal<7) s_mode=2;

                 ADC2TXBUF();//数据采集与整理并汇入到TxBuf
                 nRF24L01_TxPacket(TxBuf);

                 timeset++;

                 s_time++;
        if(s_mode==1)
          {
                if(s_time>5)
                {
                        SPEAKER=0;
                }
                if(s_time>10)
                {
                        s_time=0;
                        SPEAKER=1;
                }
          }

        if(s_mode==2)
          {
        if(s_time>35&canshu[databuf][2][3]==0&signal<7&canshu[databuf][2][2]==0)
        {
                SPEAKER=0;
        }
        if(s_time>40)
                {
                        s_time=0;
                        SPEAKER=1;
                }
          }

        if(s_mode==0)
        {
                s_time=0;
                SPEAKER=1;
        }
                 }

}

void SPEAKER_WARNING()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h;
        if(canshu[databuf][2][2]==1)
        {
        TH1=(65536-time[ppm])/256;
        TL1=(65536-time[ppm])%256;
        if(ppm%2==1)
                PPM=0;
                else
                PPM=1;
     ppm++;
        if(ppm==14)
                {
                ppm=0;
            time[0]=3640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time[6]+time[7]+time[8]+time[9]+time[10]+time[11]+time[12]+time[13]);//36400
                }
        if(ppm==0)
         ADC2TXBUF();//数据采集与整理并汇入到TxBuf

         }
}

void ADC2TXBUF()
{
        unsigned char i,j,k,h;
        int hk1,hk2;
        for(i=0;i<6;i++)
        {
                value_adc[i]=adc(i)+canshu[databuf][4][i];
                value_ch[i]=value_adc[i];
                value_adc[i]=value_adc[i]-128;
        }
        /*********************************************/
         BAT=adc(7);
         if(BAT<189)
                 BAT=0;                                                                         //电池电压采集
        else
                BAT=(BAT-189)/10;
        /********************************************/
        if(canshu[databuf][2][0]==1)//副翼襟翼混控设置
        {
        hk1=value_adc[4]-value_adc[0];
        hk2=value_adc[4]+value_adc[0];
        value_adc[0]=hk1;
        value_adc[4]=hk2;
        }

        if(canshu[databuf][2][0]==2)//副翼升降混控设置
        {
        hk1=value_adc[1]-value_adc[0];
        hk2=value_adc[1]+value_adc[0];
        value_adc[0]=hk1;
        value_adc[1]=hk2;
        }

        if(canshu[databuf][2][1]==1&canshu[databuf][2][0]!=2)//升降尾舵混控设置(V尾混控)
        {
        hk1=value_adc[3]-value_adc[1];
        hk2=value_adc[3]+value_adc[1];
        value_adc[1]=hk1;
        value_adc[3]=hk2;
        }

        for(j=0;j<6;j++)  //通道反向以及防止溢出
        {
                if(canshu[databuf][0][j]==1)
                value_adc[j]=0-value_adc[j];
                if(value_adc[j]>127)  value_adc[j]=127;
                if(value_adc[j]<-127) value_adc[j]=-127;
                TxBuf[j+1]=value_adc[j];
        }

        if(CH8==1) TxBuf[8]=127;
        else           TxBuf[8]=-127;

        for(k=0;k<4;k++)
        {
                TxBuf[k+9]=canshu[databuf][1][k];
        }
        for(h=1;h<7;h++)
        {
        time[2*h]=2000+TxBuf[h]*8;
        }

}
……………………

发射机Keil C工程.rar

固件更新 .rar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有对码功能?

网友B(2019-05-24):
这是啥软件编的程序

网友C(2019-11-03):
最近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个按键无线电压回传的模块,具有收发功能,这个好,有方向了

网友D:
  不错 哦  模型中国的

网友E(2020-12-10):
2.4G通信怎么对码

网友F:
有朋友制作成功的么,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G:
成功是成功了,功能比不上萝丽三代。萝丽三代只是接收机换成15w408

网友H(2021-01-28):
谢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不过积分不够啊。。。

网友I(2021-03-23):
引用 网友G:
成功是成功了,功能比不上萝丽三代。萝丽三代只是接收机换成15w408

这个有明显延时吗?比三代差哪儿

网友J:
这个遥控器有什么功能呀,屏幕用哪一种屏

网友K(2021-06-22):
引用 网友G:
成功是成功了,功能比不上萝丽三代。萝丽三代只是接收机换成15w408

差在哪了

网友L:
啦啦啦 make一下

网友M(2022-01-09):
有意思,怎么不给芯片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