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控制直流电机转动源程序

楼主(2017-08-19):
51单片机利用pid技术控制直流马达的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lcd.h>
/***定义变量***/
sbit PWM_EN=P1^0; //接ln298使能端
sbit speed_in=P3^2;
//int e ,e1 ,e2 ;//pid 偏差
//float uk ,uk1 ,duk ;//pid输出值
//float Kp=10,Ki=12,Kd=1.6;//pid控制系数        10,12,1.5
//float vv_min=0.0;vv_max=250.0;
float bianhuasudu;                              //当前速度(理论计算值)
float vi_Ref=60.0;                              //给定值
float vi_PreError,vi_PreDerror;
float v_kp=10,v_ki=12,v_kd=1.6;               //比例,积分,微分常数
int out=0;
extern uint SpeedSet;
extern uint Inpluse,num;//脉冲计数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静态变量,退出程序值保留
uint cnt=0;
uint PWMTime=100;//脉冲宽度,128/256=0.5,占空比是50%(8位pwm)
/**函数声明**/
PIDControl();
void SystemInit();
void PWMOUT();

/**************主函数************/
void main()
{
        SystemInit();
        LcdInit();          //初始化
        Lcd_busy_check();//忙检测
        while(1)
        {
                Lcd_display();        //显示
                SetSpeed();                //速度设定
                PWMOUT();                //pwm输出

        }
}
/*pid_control*/
float pid_control (float SpeedSet,float num)       //pid偏差计算
{
        register float error1,d_error,dd_error;
    error1=SpeedSet-num;                 //偏差的计算
    d_error=error1-vi_PreError;                 //误差的偏差
    dd_error=d_error-vi_PreDerror;              //误差变化率
    vi_PreError=error1;                         //存储当前偏差
    vi_PreDerror=d_error;
    bianhuasudu=(v_kp*d_error+v_ki*vi_PreError+v_kd*dd_error);
    return (bianhuasudu);

}

void PWMOUT()
{
        if(cnt<PWMTime)
        {
                PWM_EN=1;
        }
        else
        {
                 PWM_EN=0;
        }
        if(cnt>1000) cnt=0;
}

void SystemInit()
{

         TMOD=0x15;//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于方式1;

         TH1=(65536-1000)>>8;
         TL1=(65536-1000);//定时1000us,即1ms
         TR1=1;//启动定时计数器0
         ET1=1;//使能定时计数器0中断
         ET0=1;//启动定时器计数器1
         TR0=1;//使能定时计数器1中断
         EX0=1;     //中断0用来测量转速
         IT0=1;           //外部中断0 低电平触发
         EA=1;//中断总开关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脉冲计数
}

void t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静态变量,退出程序值保留
        //TR1=0;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定时1000us,即1ms
        time++;  //转速测量周期
        if(time>100)
        {
                time=0;
            num=Inpluse*6.5;         //计算速度
        PWMTime=PWMTime+pid_control(SpeedSet,num);
                Inplus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