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电子制作(牛人经验)

楼主(2017-08-19):
您一定使用过手电筒,看过电子音乐贺卡,按过门铃吧!如果让您亲手制作这些电子产品,您一定会感到很有趣。其实您只要花上几元钱,买几个电子元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自己的电子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电子产品的制作,会使您感到乐趣无穷并且很有成就感。您可能担心电子制作过程太复杂,不容易学。不用担心,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和小电路组成的,我们可以从基本的电子知识学起,通过学习用基本电子电路制作一些小的电子作品,来逐步学习更多的知识。

一、挑选电子制作电路

      各种电子书刊中有很多有趣的电路,如带闪光的、有声响的、有动作的等等。那么您如何选择这些电路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应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可以选择一些结构单一、元件数量比较少的简单电路,如音乐贺卡、音乐门铃等电路。当您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有了经验,就可以进行像声光控节能灯、热释电红外报警器、收音机等的制作。

二、看懂电路图
      选好制作的具体电路后,仔细阅读文字和电路图的内容。要认真研究电路,争取看懂有关电路图,尤其是对每一个元件的作用要有所了解。初学者最感迷惑的是电路图上符号的意义,因此要反复查资料搞清楚,特别是对有极性的元件,要反复端详,记住它的极性符号及外形特点。比如发光二极管有正负极性,装反了就不会亮。您可通过观察二极管内芯两个极的不同形状,来辨别它的极性:形状小的类似三角形一端是正极,大的类似三角形的一端是负极。如果您能正确辨别
有极性的电子元件,如三极管、电解电容、集成电路等,那您也就掌握了电子技术中的一些基本技能。
      此外,还应注意搞清楚电路图中导线的连接方法,哪些导线是连接在一起,哪些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跨越线。一般在导线连接点上有一个黑圆点的导线是连接在一起,而在导线交叉点上没有黑圆点或是用小弧线连接的为跨越线。

三、电子元器件的筛选
      动手准备元器件之前,最好对照电路原理图列出所需元器件的清单。为了保证在试制的过程中不浪费时间,减少差错,同时也保证制成后装置长期稳定的工作,待所有元器件都备好后,还必须对其筛选检测。如果在安装之前不对它们进行筛选检测,一旦焊入印刷电路板上,发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后再去检查,不仅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拆来拆去很容易损坏元件及印刷电路板。
      1.外观质量检查拿到一个电子元器件后,应看其外观有无明显损坏。如三极管,看其外表有无破损,引脚有无折断或锈蚀,还要检查一下器件上的型号是否清晰可辨。对于电位器、可变电容器之类的可调元件,要检查在调节范围内,其活动是否平滑、灵活,松紧是否合适,应无机械噪声,手感好。
      2.检查元器件特性参数要用万用表测量元器件的参数。如电阻,要测量其电阻值是否与标称值相符。二极管要测量正、反向电阻,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很大。各种不同的电子元器件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平时应多了解一些有关各元器件的特性、参数、特点,积累经验。

四、选用合适的电路连接方法
     电子电路实验制作,实际上就是正确连接元件,联通相关电路。在制作中哪怕只有某一点连接错误,也会导致实验制作的失败,因此,要认真对待。如果您已经选好电路,了解了电路的来龙去脉和元器件情况,备齐了所需的元器件,在动手之前还必须知道一些电路的连接方法。
      1.锡丝电焊法一般此法应用于印刷电路板制作的各种电路中。电烙铁选25W 左右的功率比较适合,新买来的电烙铁必须先上锡,然后才能使用。焊接前,元件引脚及印刷电路板,都要经过去氧化处理,即用小刀刮光后上锡。焊接时,电烙铁通电发热,使用含有松香的焊锡丝,先用电烙铁使锡丝熔化,用电烙铁粘有锡的面或点去接触焊接点,烙铁头沿元器件引脚环绕一圈,再稍停留一下后离开,使焊锡固化在连接点上。焊接点光洁美观,连接可靠。防止虚焊、假焊。
      2.导线铰接法有时,要制作的一些电路比较简单,元件不多,而且元件引脚又比较长,可用此法。它通过元件引脚之间或元件引脚与导线之间互相铰接来保证电路的沟通,连接前,首先对有塑料管的导线剥去一厘米左右塑管,用小刀刮净接线头,对元件引脚也要如此处理。然后将接线头根据电路要求相互铰接几圈,并用绝缘胶布包上两层,防止连接头与电路其它部分碰触,使电路短路不能工作。此法操作简单,但连接点强度不够,在实际使用中要引起注意。

五、仔细检查已制作的电路
      对初学者来说,电子制作不一定一次就能成功,总有个反复过程。因此碰到电路不工作,千万要冷静,集中精力去检查电路。首先应该检查电路的连线,电路越复杂,连线错误均机会也就越多,要按照电路图反复检查每一根连线和连接点。其次,要检查元件的极性,注意极性方向。对二极管、三极管、电解电容器、集成电路等元件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重点检查它们的引脚连接正确与否。要保证电源供电正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您买了质量不是很好的元件,或者通电后不小心造成元件的损坏,此时您必须换新的元件重新试一试。当您经过此番努力,电路仍然不能工作,也不要灰心,可以请老师来排疑解难。如果您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电路不工作的原因,则您的知识技能也一定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