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可用的OLED arduino驱动程序,I2C通讯

楼主:
          趁着电赛买了块IOLED屏,I2C通讯,可以用STM32的程序驱动,但我想用arduino驱动时找了好几个库文件都没有点亮驱动起来,一气之下就把stm32的程序给改装过来了,并且把它封装成库文件,只需要几行代码就能轻松点亮你想要的显示。移植过来的程序满足日常显示,比如显示字符串,中文,数字量。。。图片等。
        ino为分别三个文件(为了区分而把文字和图片的数据给分开放)
        直接下载附件即可!
效果图:

视频演示:

/*********************************ino1******************************************************************/
/*创建     时间 地点:大二暑假;桂电信科小间实验室
* 来             源:从STM32移植过来
* 我只是个   搬运工:刘
* 程序         现状:完美显示!
* 取模         软件:可用Pctolcd2002完美版取模(图片模式)用电脑画板选择 黑白 128 X 64其实对应0—127
*                    阴码 逆向 列行式
*                    存储图片数据,图片大小为64*32像素
*
*/
#include <OLED.h>
//引脚设置SCL SDA
OLED oled(5,6);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1[];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2[];
void setup() {
   oled.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OLED_Clear(); //清屏

}

void loop() {
    oled.OLED_Clear();//清屏
    oled.OLED_ShowCHinese(0,0,0); //桂
    oled.OLED_ShowCHinese(18,0,1);//电
    oled.OLED_ShowCHinese(36,0,2);//信
    oled.OLED_ShowCHinese(54,0,3);//科
    oled.OLED_ShowCHinese(72,0,4);//韦
    oled.OLED_ShowCHinese(90,0,5);//卫
    oled.OLED_ShowCHinese(108,0,6);//军
                   //X Y坐标    字符串  大小(12/16)
    oled.OLED_ShowString(6,4,"1.23' OLED WWJ",16);//显示一个字符号串:0.96' OLED WWJ
    delay(2000);
    oled.OLED_DrawBMP(0,0,128,8,BMP1);//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2000);
    oled.OLED_DrawBMP(0,0,128,8,BMP2);//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2000);
}
/*************************************************ino2*********************************************************/

//可用Pctolcd2002完美版取模(图片模式)用电脑画板选择 黑白 128 X 64其实对应0—127
//阴码 逆向 列行式
//存储图片数据,图片大小为64*32像素

unsigned char BMP1[] =
{
  //个性签名:韦卫军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0,0x7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BMP2[] =
{
  0x00,0x06,0x0A,0xFE,0x0A,0xC6,0x00,0xE0,0x00,0xF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E,0x7D,0xBB,0xC7,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C7,0xBB,0x7D,
  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ino3*********************************************/
char Hzk[][32] = {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40,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0,0x00 },
  { 0x04,0x03,0x00,0xFF,0x00,0x03,0x40,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0,0x00 },/*"桂",0*/

  {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 },/*"电",1*/

  {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04,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4,0x00 },
  {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9,0x49,0x49,0x49,0x49,0x49,0xF9,0x00,0x00 },/*"信",2*/

  { 0x24,0x24,0xA4,0xFE,0xA3,0x22,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
  { 0x08,0x06,0x01,0xFF,0x00,0x01,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02,0x02,0x02,0x00 },/*"科",3*/

  { 0x00,0x08,0x4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48,0x48,0x08,0x08,0x00 },
  {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22,0x42,0x22,0x1E,0x00,0x00 },/*"韦",4*/

  {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
  {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1,0x42,0x41,0x40,0x40,0x00 },/*"卫",5*/

  { 0x08,0x06,0x22,0x22,0xA2,0x62,0x3A,0xA2,0x22,0x22,0x22,0x22,0x22,0x0A,0x06,0x00 },
  { 0x10,0x10,0x12,0x13,0x12,0x12,0x12,0xFF,0x12,0x12,0x12,0x12,0x12,0x10,0x10,0x00 },/*"军",6*/

};

库文件

网友A(2017-08-24):
感谢楼主的分享,手上刚好有这样的oled,改天测试一下

网友B(2024-07-13):
感谢分享,实测有用

网友C:
看了下,是SSD1306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