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和while循环哪个优先级高一点

楼主:
为啥一有while循环  串口中断就接不到数据了

只要前进  就停止不了了   只要一前进 任何操作都执行不了了

求大神帮助

完整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小车轮子接线方式:in1=p1.2 in2=p1.3 in3=p1.6 in4=p1.7

sbit wleft0=P1^2;sbit wleft1=P1^3;//左轮
sbit wright0=P1^6;sbit wright1=P1^7;//右轮

sbit d0=P1^4;sbit d1=P1^5;//右轮

bit startBit = 0;                                  //串口接收开始标志位
bit newLineReceived = 0;                 //串口一帧协议包接收完成

unsigned char inputString[50];  //接收数据协议

uchar f=1;//0为前进 1为后退
uchar al=0;
uchar ar=0;
uchar l=10;                 //左轮速度 0~20内调节,控制输出电压,参数过低轮子不动,注意调试。
uchar r=10;                //右轮速度 0~20内调节,控制输出电压,参数过低轮子不动,注意调试。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n;         //定义临时变量
        static int num = 0;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标志位清零
                n = 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control=n;
            if(n == '$')
            {
              startBit = 1;
                  num = 0;
            }
            if(startBit == 1)
            {
               inputString[num] = n;
            }
            if (n == '#')
            {
               newLineReceived = 1;
               startBit = 0;
            }
                num++;
                if(num >= 50)
                {
                        num = 0;
                        startBit = 0;
                        newLineReceived        = 0;
                }
        }

}

//WIFI、蓝牙初始化
void Wifi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TH1=0xfd;                 //波特率9600 初值
        TL1=0xfd;
        TR1= 1;
        EA = 1;                    //开总中断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delay_ms(uint k)//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13;j++)
                {
                ;
                }
        }

}

uint a=0;
uint i=0;
void turn_left(){         //2.5v
        while(a<15){
                  wleft0=1;
                delay_ms(10);
                wleft0=0;
                delay_ms(10);
                a++;
        }
        if(wright1==1){
                wleft0=1;
        }else{
                wleft0=0;
        }
   a=0;
}

void round_left(){//原地左转
        P1=0x77;
}

void round_right(){//原地右转
        P1=0xbb;
}

void stop(){
        P1 = 0xff;           //关闭所有LED和风扇

}

void run(uint r){//前进
        while(r){
                P1=0x7b;
        }
}

void retreat(){//后退
        P1=0xb7;;
}

main(){
        P1 = 0xff;           //关闭所有LED和风扇
        WifiInit();

        //循环接收蓝牙数据
        while(1){
                if (newLineReceived)
                   {
                        switch(inputString[1])

                        {
                                case '0':  run(0);break;//停止
                                case '1':  run(1);break;//前进
                                case '2':  retreat();break;//后退
                                case '3':  round_left();break;//原地左转
                                case '4':  round_right();break;//原地右转
                                case '5':  turn_left();break;
                                case '6':  ;break;//开灯
                                default:P1 = 0xff;break;
                        }
               newLineReceived = 0;

            }
        }

}

网友A(2017-08-20):
语句无优先级之分,看你把哪个写在前面,哪个就先被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语句无优先级之分,看你把哪个写在前面,哪个就先被执行。

不是语句 是串口中断  串口中断好像不能中断while循环

网友C:
一个中断,一个主循环,没有比较价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中断,一个主循环,没有比较价值啊

可是while一循环 串口中断里就没法接受蓝牙数据了是咋回事啊

网友D:
问题出在你这个run函数里面,里面的while循环跳不出来,不能那么写。
void run(uint r){//前进
        while(r){
                P1=0x7b;
        }
}
前进过程中来串口中断,需要做其他动作需要在这个while里面讲你的r置0 跳出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出在你这个run函数里面,里面的while循环跳不出来,不能那么写。
void run(uint r){//前进
        w ...

可是怎么在外部中断这个while啊

网友A:
如果WHILE不在一个更高级或等级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必被串口中断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WHILE不在一个更高级或等级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必被串口中断打断。

可是打断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出在你这个run函数里面,里面的while循环跳不出来,不能那么写。
void run(uint r){//前进
        w ...

void run(){//前进
        while(1){
                P1=0x7b;
                if(rw==0){
                        break;
                }
        }
}

case '0':  rw=0;break;//停止
case '1':  rw=1;run();break;//前进

我改成这样还是不行啊  只要一执行ruin 其他的任何操作都执行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oid run(){//前进
        while(1){
                P1=0x7b;

这样写当然不会跳出循环了,串口中断是执行了,但是程序一直还在run函数的while(1)里面。。。没有执行到case语句那里。两种方法,把串口处理那部分语句写进run函数while里面;或者,你把所有的转动程序写在一个函数里面,设置同一个变量,不要有循环,然后把这个函数放主函数while里面运行,串口命令去改变这个变量就好了。

网友E:
中断高的,只是进去了你这程序体现不出来,程序没写好。

网友A:
楼主:你能证明打不断吗?(楼主9楼问题)。

进入汇编级调试:
在中断处设断点,改单步运行,执行到中断返回RETI后,看是不是回到你的程序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