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数控稳压电源 PID闭环控制 带仿真 源码 51单片机制作

楼主:
本文是作为我前段时间发的作品的补充:http://www.51hei.com/bbs/dpj-85002-1.html
设计采用分档位操作,可以设置输出电压,0V-3V-6V-9V-12V,在此基础上可进行修改设计,编程Keil4或者Keil5  仿真Proteus

  #include"reg52.h"
  #include"iic.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sigend char  uchar

  sbit  pwm=P2^7;  //  定义pwm脉冲

  sbit CS  = P1^2; //使能。
  sbit CLK = P1^3;//时钟
  sbit DIO = P1^4;

  sbit button1=P3^0;
  sbit button2=P3^1;
  sbit button3=P3^2;
  sbit button4=P3^3;
  sbit button5=P3^4;

  int pwm_add=0;            //pwm增量
  int PWM_control=0;        //pwm占空比调节

  float voltage_get=0;                        //获取电压值
  float voltage_set=0;                    //设定电压值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设定的电压  修改这个值就可以获得想要的电压值  现在是36V

  float voltage_kp=0.01;                //PID  KP比例系数
  float voltage_ki=0.1;                        //PID  KI积分系数
  float voltage_output=0;            //PID输出
  float voltage_error=0;                //实际值与给定的误差
  float voltage_error_last=0;        //记录上次的误差

  void timer_init();
  unsigned char Get_ADC(bit ch);

  void main()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button1)                  voltage_set=0;
                   else if(!button2)          voltage_set=3;
                   else if(!button3)          voltage_set=6;
                   else if(!button4)          voltage_set=9;
                   else if(!button5)          voltage_set=12;
      }
  }

//定时器0  用于产生PWM波
  void timer_irq() interrupt 1
  {
     pwm_add++;
         if      (pwm_add==PWM_control)  {pwm=0;}
         else if (pwm_add>=50)                         {pwm=1;pwm_add=0;}

  }

  void timer1_irq()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8;
          TL1= 65536-50000;

          voltage_get=(Get_ADC(0)/10.2);
         // voltage_get=17;
          voltage_error=voltage_set-voltage_get;

          voltage_output+=voltage_kp*(voltage_error-voltage_error_last)
                         +voltage_ki*voltage_error;

          voltage_error_last=voltage_error;

          if     (voltage_output>49)          voltage_output=49;
          else if(voltage_output<1)                  voltage_output=1;

          PWM_control=(int)voltage_output;

  }

  //定时器初始化           具体的下面的代码已经配置好了   不用太关注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2;
          TH0=TL0=256-200;
          TH1=(65536-50000)>>8;
          TL1= 65536-50000;
      EA=1;ET0=1;ET1=1;TR0=1;TR1=1;
        }

unsigned char Get_ADC(bit ch)
{
  unsigned char i,dat1 = 0,dat2 = 0;
  //启动AD转换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ch;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从高位开始读
  for(i = 0; i < 8; 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dat1 = (dat1 << 1)|DIO;
  }
  //从低位开始读
  for(i = 0; i < 8; i++)
  {
    dat2 = dat2|((unsigned char)DIO<<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
  CS = 1;
  //返回读取结果
  return dat1;
}

网友A(2018-03-26):
if     (voltage_output>49)          voltage_output=49;
          else if(voltage_output<1)                  voltage_output=1;
大师,这个是啥意思,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发49条件下的占空比?

网友B(2018-08-29):
我下载了,不能工作,何解?

网友B:
按3-12v 任何按键,脉冲占空比都会几乎变得满格 接近100%

网友B:
可以用 我换了一个电感 所以才不好用 不好意思!

网友C(2018-10-01):
现在正在学习,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D(2018-11-29):
能配一些文字说明就更好了,顶!

网友E(2019-02-23):
正好需要开关电源的例子

网友F(2019-07-12):
没有原理图。

网友G:
好资源顶一个

网友H(2023-10-08):
不能仿真,三极管基极没有脉冲。

网友I:
精度能到多少呢?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