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查询式键盘实验

楼主(2017-08-20):
一、实验目的
掌握查询式键盘的接口和编程方法。
二、实验内容
本实验提供了4个按键的小键盘,如果有键按下,则相应输出为低电平,否则输出为高电平。MCU判断有键按下后,要有一定的延时,防止由于键盘抖动而引起误操作。
编写一个程序,能读出键盘操作的编号,并在数码显示器上显示。
三、实验电路
本实验所需电路请参见系统原理图的第一部分和独立式键盘电路。
四、实验程序参考框图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30H,#0aH
        MOV   31H,#0aH
        MOV   32H,#0aH
        MOV   33H,#0aH
        MOV   34H,#0aH
        MOV   35H,#0aH
MOV   36H,#0aH
MOV   37H,#0aH
       MOV  50h,#0H
Loop:  CALL  DISPLAY
       CALL  KEY
       MOV  50h,A
       AJMP  Loop
KEY:   MOV P3,#0FFH
       MOV A,P3
       Orl a,#0f0h
       CJNE A, #0FFH, K00
        ret
K00: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MOV A,P3
   Orl a,#0f0h
       CJNE A,#0FFH,K01
       ret
K01:   cjne a,#0feh,k02
       MOV 50h,#0bh
      Sjmp k05
K02:   cjne a,#0fdh,k03
       MOV 50h,#0ch
      Sjmp k05
K03:   cjne a,#0fbh,k04
       MOV 50h,#0dh
      Sjmp k05
K04:   cjne a,#0f7h,k05
       MOV 50h,#0eh
      Sjmp k05
K05:    MOV  30H,50h
        MOV   31H, 50h
        MOV   32H, 50h
        MOV   33H,50H
        MOV   34H,50H
        MOV   35H,50H
MOV   36H,50H
MOV   37H,50h
MOV A,P3
       Orl a,#0f0h
       CJNE A,#0FFH,K05
       ACALL   DELAY
           RET
DISPLAY:MOV  R0,#30H
         MOV R2,#08H
         MOV  R3,#00H
   NEXT: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R0
        MOV A,R3
        RL A
        RL A
        MOV P2,A
        INC R3
       ACALL DELAY
        MOV P0,#00H
        ACALL DELAY
        DJNZ R2,NEXT
           RET
DELAY:  MOV  7FH,#2
DELAY1: MOV  7EH,#250
        DJNZ 7EH,$
        DJNZ 7FH,DELAY1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
DB 6fH,40H,76H,73H,71H,79H,38H,5eh,31H
            END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