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期末复习题

楼主(2017-08-20):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习题
一、填空题
1、单片机内部包含有CPU、  、三部分组成。
2、若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6MHZ。则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分别是: 、。
3、89C51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共有 个,分布在 地址范围内。
4、MCS-51单片机复位后,程序计数器PC的内容为__________,堆栈指示器SP的内容为__________。
5、MCS-51单片机系统的地址线有____________根,程序存储器最大容量是_____________。
6、MOV A,@Ri  MOV A,#DATA,  MOV A,direct这些指令中的i取值是____________;direct是指______________。
7、若需要允许串行口中断,则IE的值应设置为_________,若需要将外部中断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则执行的语句为______________。
8、外部中断标志IE0、IE1存放的特殊寄存器是_______ ,串行口中断标志RI、TI存放的特殊寄存器是 ________。
9.单片机的内部RAM区中,可以位寻址的字节地址范围是__________________,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位寻址的字节地址是__________________
10.MCS-51单片机工作寄存器R0~R7若占用内部数据区00h~07h,则表示工作寄存器工作在______组,此时PSW.3/PSW.4的值为________。
11.LJMP的跳转范围是,AJMP的跳转范围是 2KB,SJMP的跳转范围是。
12.单片机的复位地址是_____________,外部中断INT1的入口地址是_______________。
13.MCS-51有个中断源,有2个中断优先级,中断允许由特殊功能寄
存器加以选择。
14.外部中断标志IE0、IE1存放的特殊寄存器是_______ ,串行口中断标志RI、TI存放的特殊寄存器是 ________。
15.定时器T0工作在门控方式,则启动T0的两个条件是__ ___、__________。
二、单项选择题
1.对片外数据存储器操作,只能使用(         )。
(A)    MOV指令 (B)PUSH指令 (C)MOVX指令(D)MOVC指令
2.MCS-51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       )有效。
A:高电平       B:低电平      C:脉冲          D:下降沿
3.执行指令MOVX  A,@DPTR时,脚的电平为(           )。

4.用MCS-51串行接口扩展并行I\O口时,串行接口工作方式应选择(        )

A: 方式0       B: 方式1        C:方式2         D:方式3

5.定时/计数器控制寄存器是。(    )
A:TCON       B:PCON         C:SCON            D:TMOD
6.若将数据定义在程序存储器中,则存储类型是(      )
Axdata            Bcode
Cpdata           Dbdata
7.在CPU内部,反映栈顶地址的特殊寄存器是(    )。
A:ACC         B:DPTR         C:PSW          D:SP
8.可以自动重装初值的8位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是(        )。
A: 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0       B: 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
        C: 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2      D: 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3
9.对程序存储器的读操作,只能使用(     )。
(A)MOV指令 (B)PUSH指令 (C)MOVX指令(D)MOVC指令
10.改变工作寄存器组的方法是(    ) 。
(A)    using n  (B)interrupt m   (C)reentrant  (D)sbit m
11.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必须有一条(      )。
(A)传送指令  (B)转移指令  (C)加法指法  (D)中断返回指令
12.用MCS-51串行接口实现9位串行通信,固定波特率时,串行接口工作方式应选择(    )。
(A)方式0        (B)方式1         (C)方式2         (D)方式3
13.当MCS-51单片机接有外部存储器,P2口可作为 (      )
A)数据输入口  B)数据的输出口  C)准双向输入/输出口  D)输出高8位地址
14.某种存储器芯片容量是4KB,那么它的地址线数量是(       )。
(A)    11根 (B)12根 (C)13根 (D)14根
15.若需将常量放在程序存储器中,则存储类型是(    )。
(A) xdata        (B) code      (C)idata          (D) bdata
16.MCS-51外扩ROM,RAM和I/O口时,它的数据总线是由(     )输出。
(A)    P0    (B)P1     (C)P2     (D)P3
17、使用宏来访问绝对地址时,一般需包含的库文件是(  )
Areg51.h     Babsacc.h   Cintrins.h    Dstartup.h
18、单片机程序编译后,可写入芯片的文件是(

A、***.asm    B、***.hex    C***doc     D***.exe

三、判断题
1. sbit不可以用于定义内部RAM的可位寻址区,只能用在可位寻址的SFR
2、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只能存放程序,而不能存放数据。
3. 单片机的地址总线由P2、P3口引出。
4. MCS-51的堆栈区一般设在30H~7FH地址范围内。
5. MCS-51有4个并行I\O口,均是准双向口,所以由输出转输入时必须先写入"0"。
6.当MCS-51复位时,中断允许寄存器IE=07H.
7.单片机可以没有时钟电路。
8、数码管采用动态扫描,可以节省IO口。
9.  PC存放的是当前执行的指令。
10. MCS-51串行接口发送和接收都采用缓冲器SBUF.。
11. SFR中凡是能被8整除的地址,都具有位寻址能力。
12. MCS-51单片机地址总线为16位,则它的地址范围是0000H~0FFFH。
13.TMOD中的GATE=1时,表示由两个信号控制定时器的启停。
14.Char型数据在C51中占用2个内存单元。

四、简答题
1.写出MCS-51系统的五个中断源名称、中断标志及入口地址。
2.若8031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为11.0592MHz,选用T1为波特率发生器,T1为工作方式2,SMOD=1,波特率为9600b/s,试求TH1、TL1的初值
3.说明MCS51单片机P0、P1、P2、P3的功能和特性
4、如果采用的晶振的频率为6MHz,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在方式0、1、2下,其最大的定时时间各为多少?
5.写出89C51单片机的40个引脚符号及名称。
6.写出8031芯片的EA引脚名称,并简单说明当EA=0、EA=1时的系统特征。
7.指出下列查表程序中的语法错误并改正。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DPTR, TAB

          MOV    A,  R0

          MOVC    A,  @DPTR

         SJMP START

TAB: 00H,30H,40H,0A0H,50H

8.若使用定时器T1定时200us,采用方式2,非门控,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为12MHz,试计算确定TMOD、TH1、TL1的值。
9.什么叫中断、中断优先级、中断入口地址?设置中断有什么优点?

五、程序题
1.用查表法求Y=4X+2X2。设X(正整数≤9)在片内RAM的50H单元中,要求用查表法的方法求Y,并将结果存入片外RAM的3200H单元。
2、编写一段子程序,将程序存储器ROM2000H单元开始的32个字节的数据传送到片外数据存储器RAM3000H开始的单元中去。
3.读程序
(1)若,(SP)=60H,(A)=30H,(B)=70H,执行下列指令后,
SP的内容为(        ),61H的内容为(       ),62H的内容为(        )。      MOV R0,#60H
    MOV 70H,@R0
PUSH   Acc
           PUSH  B

(2).执行下列A指令后,(P1.5)=_________,(P1.4)=_________,(P1.2)=_________。

        MOV  A, #73H
ANL  P1,A
ORL  P1,#38H
(3)以下为流水灯左移程序,请做适当改动,变为右移程序并延时为0.5秒。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 i =0;i < x;i++ )

   { for( j =0;j<500;j++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xfe;

while(1)

  {P1=a;

     a=_crol_(a,1);

   Delay_xMs(1000);         //延时1秒钟

              }
}

4.数模转换器DAC0832工作在单缓冲方式,与8051的硬件接口电路如图。现需要从Vo输出锯齿波(周期为100Hz,幅值为4V),若单片机使用的晶体频率为6MHz。
试(1)确定0832的地址,若D/A每次增加一个码,计算台阶数及延时时间;
  (2)写出程序清单。

5.采用中断方式,并应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T1工作在方式1,从P1.0输出周期为10ms的方波脉冲信号,已知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6MHZ。
试:(1)确定定时器方式字TMOD ;(2)计算定时器时间常数X;(3)写出程序清单
6.应用单片机定时器T0进行计数,外部脉冲从T0端输入,每计50个脉冲,使P1.0输出状态改变。若T0工作在方式2,采用查询方式,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6 MHZ。
试:(1)确定定时器方式字TMOD;(2)确定定时器初值TH0、TL0;(3)写出程序清单。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word格式 带图片):

网友A(2018-07-04):
请问,有答案吗?

网友B(2018-11-18):
有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