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单片机好像坏了,求大神支援支援

楼主(2017-08-21):
我改了一个串口控制led的程序,灯是P2口,但是我发现P2口的P2^4和P2^5老是和我的控制相反,比如输送0x00,本来是全led亮的,但是那两个却不亮,输送全灭的,那两个灯又亮了起来,波特率正确。请大神们看看是哪里错了,还是单片机芯片坏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eceiveData;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I = 0;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P2=receiveData;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
灯接对了吗??你的IO是控制阳极还是阴极。你的单片机能下程序 能控制IO又还能串口通信没问题的。

网友B:
楼主:给你一个任务,请弄坏一个IO口,但要求坏了之后,它总是与正常相反,你能做到吗?

网友C:
还是查程序吧,先把硬件原理搞定

网友D:
先用上位机软件串口调试助手 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细心找找

网友E:
先别管串口通讯程序,直接驱动P2口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你一个任务,请弄坏一个IO口,但要求坏了之后,它总是与正常相反,你能做到吗?

233333,哈哈,初学者经常这样觉得

网友F:
应该是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别管串口通讯程序,直接驱动P2口试试。

直接驱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3333,哈哈,初学者经常这样觉得

我正常驱动是可以的,但是程序我实在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单片机,IO的状态设置了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单片机,IO的状态设置了没啊

STC89C52的

网友H:
肯定是电路问题,好好检查下电路,引脚设置什么的

网友I:
换一个电脑再试试程序

网友J:
芯片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K:
别管串口通讯程序,直接驱动P2口试试

网友K:
重新检查电路,引脚

网友L:
先看硬件

网友M:
检查下程序吧

网友N:
这情况肯定不是芯片问题,即然灯状态有变化,说明通迅也是正常的,现在问题是反了,那肯定是电路的问题,输出脚是上拉还是下拉,这个得检查,如果不想改电路,把程序对应值改为也行

网友O:
换个芯片再试试

网友P:
开发板其他的电路干扰,可能其他模块也接的那个io口。

网友Q:
你接口跟正负搞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接口跟正负搞对了吗

肯定啊,这流水灯玩到现在的,哎,是普中科技的学习板,直接驱动正常,然后串口控制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接口跟正负搞对了吗

搞对叻

网友R:
先从程序检查开始,共阴共阳分清楚,再看led的正负极有没有接错

网友S:
io口阴阳极姐反

网友T:
先下个正确的程序进去,看有没有问题,再检查硬件是否已坏。

网友U:
程序  原理打包 发上来看看

网友V:
有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一般单片机不会坏成这样子。。。

网友W:
先找例程试试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