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怎么入手啊!

楼主:
最近想搞搞电机控制这一块,怎么入手,大家伙有什么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2017-08-21):
什么电机?

网友B:
从了解电机入手,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了解电机入手,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已经在了解了,主要就是了解了后面怎么做迷茫,是直接编程序控制试试,还是做其他。。。。。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这个主要看你想用什么电机,不同类型电机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多看看相关资料吗,不同类型的驱动类型也不一样

网友F:
常用的是直流减速电机,你可以试着去做个平衡小车或者一辆智能小车,完成之后你对控制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对PID控制算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面控制这块基本都用PID的

网友G:
电机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他就两个端子,一个是VCC,一个是GND,然后你可以将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三极管,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导通从而来使得另一个端子接上VCC,开始转动,之所以不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电机,是因为驱动能力弱,效果不好。

网友H:
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呢?每种驱动方式都不同

网友I:
多查资料

网友J:
搞懂svpwm是关键!

网友K:
先学会PWM 控制    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非常感谢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常用的是直流减速电机,你可以试着去做个平衡小车或者一辆智能小车,完成之后你对控制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对 ...

就是控制算法基本是PID算法,是吗?

网友L:
先了解电机类型,比如直流还是交流,是步进还是伺服,然后就可以电机控制了。

网友M:
电机你得找一款具体的电机练手,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模式不同,比如stm32中,伺服电机调速是依靠占空比来控制,步进电机则是依靠pwm频率来控制。其次电机的转动正转反转怎么控制,可能需要使能相应的串口什么的。所以总而言之,入手电机的话,选择一款电机和一个开发板很重要。

网友N:
电机控制器基本原理

电机控制器基本功能:通过逆变桥调制输出正玄波来驱动电机,多合一的控制器包括

    配电回路:为集成控制器各部分提供配电,如TM接触器、熔断器、电空调回路供电、电除霜回路供电等等;

    IGBT驱动回路:接收控制信号,驱动IGBT并反馈状态,提供电压隔离以及保护;

    辅助电源:为控制电路提供电源,为驱动电路提供隔离电源;

    DSP电路:接收整车控制指令,并提供反馈信息,检测电机系统传感器信息,根据指令传输电机控制信号;

    结构与散热系统:为电机控制器提供散热,提供控制器安装支持,提供控制器安全防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电机控制器基本原理

受教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电机你得找一款具体的电机练手,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模式不同,比如stm32中,伺服电机调速是依靠占空 ...

现在主要是先了解哈基础知识,后面后上手无刷直流电机,然后做驱动控制

网友O:
买一个51单片机,看视频,买模块

网友P:
哪類的電機?

网友Q:
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网友R:
要先搞清楚你需要控制什么电机,步进电机,直流无刷,三相交流?电机水很深,但是我觉得都是难在控制算法上,成为专家后可以在家电,工业方面大显身手啊,加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R:
要先搞清楚你需要控制什么电机,步进电机,直流无刷,三相交流?电机水很深,但是我觉得都是难在控制算法上 ...

现在主要就先接触公司要用的,无刷直流电机,后面做控制算法那些,不过电机是初入,就来看看大家的经验

网友S:
先学习各种电机原理

网友T:
掌握基本控制原理

网友U:
电机包括小型电机和大型工控电机,小型电机的话可以考虑arduno,有详细电机驱动,大型工控电机可以考虑使用TI的TMS320,资料比较齐全但是属于DSP系列,上手可能会比较困难,学好的话工作会比较容易。

网友V:
无刷直流电机的话是用PWM驱动的   如果不进电机PWM就不行  不进电机需要对定时器的频率调节   直流电机的话直接买驱动器也是用PWM控制

网友W:
步进电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大体就是首先要看懂驱动器参数,根据说明书配置单片机电路图,然后就是配置单片机PWM
驱动器说明书必须仔细阅读,细节方便全是根据说明书来调节的,比如:驱动电压,1圈的脉冲数

网友X:
从简单入手,最好有学习的开发板,小直流电机+ULN2003+单片机I/O;了解电机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