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命名规则

楼主(2017-08-21):
为什么根据单片机命名规则8051的0代表无ROM,而有的文字又表明“有ROM”的8051单片机,这是不是矛盾呀?单片机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命名规则,求举例说明,请不要粘贴复制,谢谢

网友A:
从哪里听来“8051的0代表无ROM”?胡说八道!

网友B:
看生产商的产品说明手册,这个方式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听来“8051的0代表无ROM”?胡说八道!

是不是该这样理解:8051 和89C51是不同的系列,命名规则不一样,所以数字含义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该这样理解:8051 和89C51是不同的系列,命名规则不一样,所以数字含义也不一样?

给你讲讲8051的历史吧!
80C51单片机属于Intel公司MCS-51系列单片机,MCS-51系列单片机最初用HMOS制造工艺,其基本型芯片根据片内ROM结构可分为8031(片内无ROM),8051(片内有4KB掩膜ROM),8751(片内有4KB EPROM),统称为51系列单片机。其后又有增强型52系列,包括8032、8052、8752等。
HMOS工艺的缺点是功耗较大,随着CMOS工艺的发展,Intel公司生产了CHMOS工艺的80C51芯片,大大降低了功耗,并引入了低功耗管理模式,使低功耗具有可控性。CHMOS工艺的80C51芯片,根据片内ROM结构,也有基本型80C31、80C51、87C51和增强型80C32、80C52、87C52三种类型,引脚与51系列兼容,指令相同。
随后,Intel公司将80C51内核使用权以专利互换或出售形式转让给世界许多著名IC制造厂商,例如Philips、NEC、Atmel、AMD、Dallas、Siemens、Fujutsu、OKI、华邦、LG等。在保持与80C51单片机兼容的基础上,这些公司融入了自身的优势,扩展了针对满足不同测控对象要求的外围电路,如满足模拟量输入转换的A/D、满足伺服驱动的PWM、满足高速输入/输出控制的HSI/HSO、满足串行扩展要求的串行扩展总线I2C或SPI、保证程序可靠运行的WDT、引入使用方便且价廉的Flash ROM等,开发出几百种功能各异的新品种。这样,80C51单片机就变成了有众多芯片制造厂商支持的大家族,统称为80C51系列单片机,简称为C51系列单片机或51单片机。客观事实表明,80C51系列单片机已成为8位单片机的主流,成了事实上的8位标准MCU芯片。
现在,虽然世界上MCU品种繁多,功能各异,且16位、32位芯片肯定比8位芯片功能强大。但80C51系列单片机因其性能价格比高、操作方便的开发装置多、国内技术人员熟悉、芯片功能够用适用并可广泛选择等特点,再加上众多芯片制造厂商加盟等因素,在中、小应用系统,80C51系列单片机仍占据主流地位。据编者估计,80C51系列单片机可能还有较长的的应用寿命。

网友B:
我最先用的是8039,以后是8035,后来8031,8032,以后用的就是楼上说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最先用的是8039,以后是8035,后来8031,8032,以后用的就是楼上说的了。

我最先接触的也是8039,那是属于MCS-48系列单片机,属于初级8位机。
我接触8039时,还不懂单片机。那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底,当时华东汽贸进口了100台日本产的汽车倒车测距仪,老板要我解剖仿造,我一看是8039单片机,画出了它全部的硬件线路,用示波器测出它每隔50ms发射1ms的40kHz超声波,然后中心设计了它的硬件线路,包括8031+2764和发射接收电路,并开始学习8031编程,3个月后就能测距,最远6m,嘟嘟声随距离缩短而间隙缩短。后来我申请了新型实用专利,专利号:ZL 92 2 21245.7,并分别在解放日报(94.8.19)、新民晚报(94.8.22)、劳动报(94.6.18)、电子报(94.8.28)、现代通信(94.11)、汽车与配件(95.7)刊登汽车倒车测距仪报道文章或专业技术文章,并在上海市第二届科技博览会(1993年)上展示。曾经找了2家乡镇企业生产,但没推广开。再后来,看到车后摄像头的应用,再加上我采用的40kHz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是网罩式的存在防尘问题,最终放弃了。我知道,有人仿造了我的汽车倒车测距仪,并坚持继续开发,他们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讲讲8051的历史吧!
80C51单片机属于Intel公司MCS-51系列单片机,MCS-51系列单片机最初用HMOS制造工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请问这些算是常识性的知识可以有哪些获取渠道呀,一般的百度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请问这些算是常识性的知识可以有哪些获取渠道呀,一般的百度不靠谱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