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取ID卡号,lcd7567显示程序

楼主(2017-08-21):
上传我业余时间编写STC单片机小程序(小白菜)
rfid读取卡号。

////****************lcd.c************/
////osc=11.059mhz////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include"ht1380.h"
#include"fengmingqi.h"
#include"rfid_muyi.h"
//#include"18b2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pca.h"
////#include "china16x.h"
////#include"stc12adc.h"
#include"dingshiqi.h"

#include"ascii_rfid.h"

//===========================主程序=================================
/*******************************************************************
*本程序是12M晶体 256US发送一个脉冲 是RFID模拟工具
* wasc_8x16(0,2,"ABCDEFGHIJKLMNOP"); //Asc8x16
*                        在0列,第2行写入字符//一共有6行。
*                        一个8x16字母占1行。
*                        一个16x16汉字占2行。2013-11-02采用STC12C5A60S2单片机
*////////////////////////////////////////////////////////////////////
void main(void)
{       //u8  idata table[]={1,2,11,4,5,11,7,8};//11=://
                //u16 i;
                t0_init();//
                BBZZ(255);
          //rfid_ma_out=0;
//                 asc816show(0,0,10,(u8 *) one16X8); //Asc8x16
//                 asc816show(0,2,10,(u8 *) one16X8); //Asc8x16
//                 asc816show(0,4,10,(u8 *) one16X8); //Asc8x16
//                 asc816show(0,6,10,(u8 *) one16X8); //Asc8x16
         while(1)
                {
                                                                                                 /*******************************************************************
                                                                                                   * wasc_8x16(0,2,"ABCDEFGHIJKLMNOP"); //Asc8x16
                                                                                                   *                        在0列,第2行写入字符//一共有6行。
                                                                                                   *                        一个8x16字母占1行。
                                                                                                   *                        一个16x16汉字占2行。
                                                                                                   *////////////////////////////////////////////////////////////////////
                                                                                                   //LCDcls(0);// 全屏清屏,全部写入某一个字节
                                                                                                 //htrr();//读时钟//
                                                                                                 //led=~led;
                                                                                                // LCD_PutString(10,5,"ID_LOCK");//在0列第五行写入汉字5=0,2,4,6//
                                                                                                 //shzhong_w();//写入时钟//
                                                                                                   //shizhong_w16x8(0,0);//x=0-127,y=0-7写入16X8时钟
                                                                                                   //w_shizhong_2017_7(0,0);//指定地址写入时钟2017-7
                                                                                                 //keytz();//时间调节//
                                                                                                 //delayms(500);
                                                                //                                 LCDcls(0);// 全屏清屏,全部写入某一个字节
                                                                //                                 for(i=0;i<800;i++)
                                                                //                                         {        //adc_test();//测量电压//
                                                                //                                                 //delayms(50);
                                                                //                                                huatu(); //打点程序//
                                                                //                                         }
                                                                                                //LCDcls(0);// 全屏清屏,全部写入某一个字节
                                                                                        //        testvo();//测量数值与电压值对应关系//
                                                                                                   //xianshiwendu(88,0);////温度显示
                                                                                                   //shizhong_6x8(0,7);//指定地址写入6X8字符//
                                                                                                   //jilushizhian(0,6);//x=0-128,y=0-7记录时间表 10分钟后蜂鸣器响//
                                                                                                   //test_yindaoma();//检测引导码
                                                                                                   //        delayms(2800);//在第五行0地址开始写入一串汉字//

……………………

楼主:
SM1628位测试,现在的DVD显示屏上拆到很多1628板子,但各厂家应用引脚不同,造成程序不通用性,以下 小程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09 Bytes,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黑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