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参数调试 前后两轴回复力不同

楼主(2017-08-21):
为何在相同数值下,前后两轴回复力不同,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网上有上位机软件调试的

网友B:
决定“回复力”仅仅只是这一个参量吗?环境、位置、压力是不是需要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决定“回复力”仅仅只是这一个参量吗?环境、位置、压力是不是需要考虑呢?

也不是,就是在房间里面调试的,相同数值是不能在相同角度回复的,不要求相同,但是偏差太大了,导致无法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上位机软件调试的

我们用过,你可以给个压缩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上位机软件调试的

可以介绍下载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