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控制 DC36V 电路通断问题

楼主:
本人想用单片机IO口控制图片干簧管处的开关的通断,请问有哪些好的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A(2017-08-21):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B:
回帖奖励 +2 黑币

干簧管可靠性很低,用晶闸管。

网友C:
回帖奖励 +2 黑币

对你而言,能成功的都是好的方案,

网友D:

可以在干簧管上用0.2MM的铜线绕满。将该铜线绕组的一端接一个IO口,如P1.0,另一端接地,即单片机的GND端。当该接口电平由低变成高时,干簧管即会吸合。为了避免烧毁电源,铜线线圈圈数应足够多,还需要接上电表检测。
比较好的办法是在IO口上接一个光电隔离器,由光电隔离器副边再接干簧管的线圈,在调试时线圈应串接上电阻,并用电表监视,逐步减小电阻,并使电流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