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波ESP8266纯透传模式源码(无显示屏)

楼主(2017-08-21):
源码分享,适用于正点原子MINI板和正点原子esp8266,无显示屏,直接接收
(库函数版本,适合Mini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13 ATK-ESP8266WIFI模块实验

#include "common.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STM32开发板
//ATK-ESP8266 AP+STA模式驱动代码
///////////////////////////////////////////////////////////////////////////////////////////////////////////

//ATK-ESP8266 AP+STA模式测试
//用于测试TCP/UDP连接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atk_8266_apsta_test(void)
{
        u8 netpro;
        u8 key=0;
        u8 timex=0;
        u8 ipbuf[16];         //IP缓存
        u8 *p;
        u16 t=999;                //加速第一次获取链接状态
        u8 res=0;
        u16 rlen=0;
        u8 constate=0;        //连接状态
        p=mymalloc(32);                                                        //申请32字节内存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3","OK",50);                //设置WIFI AP+STA模式
//        atk_8266_send_cmd("AT+RST","OK",20);                //重启模块
//        delay_ms(1000);         //延时2S等待重启成功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设置模块AP模式的WIFI网络名称/加密方式/密码,这几个参数看自己喜好设置
        sprintf((char*)p,"AT+CWSAP=\"%s\",\"%s\",1,4",wifiap_ssid,wifiap_password);//设置无线参数:ssid,密码
        atk_8266_send_cmd(p,"OK",1000);                                        //设置AP模式参数
        //设置连接到的WIFI网络名称/加密方式/密码,这几个参数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路由器设置进行修改!!
        sprintf((char*)p,"AT+CWJAP=\"%s\",\"%s\"",wifista_ssid,wifista_password);//设置无线参数:ssid,密码
        atk_8266_send_cmd(p,"WIFI GOT IP",1000);                                                //连接目标路由器,并获得IP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CIFSR","STAIP",20));   //检测是否获得STA IP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CIFSR","APIP",20));   //检测是否获得AP IP
//        while((atk_8266_consta_check()-'2'));   //获得IP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30,200,16,"ATK-ESP AP+STA模式测试",16,0);
        atk_8266_send_cmd("AT+CIPMUX=1","OK",50);   //0:单连接,1:多连接
        delay_ms(500);
        sprintf((char*)p,"AT+CIPSERVER=1,%s",(u8*)portnum);
        atk_8266_send_cmd(p,"OK",50);     //开启Server模式,端口号为8086
        delay_ms(50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TO=1200","OK",50);     //设置服务器超时时间

PRESTA:
        netpro=atk_8266_netpro_sel(50,30,(u8*)ATK_ESP8266_CWMODE_TBL[0]);        //AP+STA模式网络模式选择
        if(netpro&0X02)   //STA UDP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模块,请稍等...",12,0);
                                if(atk_8266_ip_set("WIFI-STA远端UDP IP设置","UDP模式",(u8*)portnum,ipbuf))goto PRESTA;        //IP输入
                                sprintf((char*)p,"AT+CIPSTART=0,\"UDP\",\"%s\",%s",ipbuf,(u8*)portnum);    //配置目标UDP服务器,及ID号,STA模式下为0
                                LCD_Clear(WHITE);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模块,请稍等...",12,0);
                                atk_8266_send_cmd(p,"OK",200);
                                netpro=atk_8266_mode_cofig(netpro);     //AP模式网络模式配置
        }
        else     //TCP
        {
                if(netpro&0X01)     //STA TCP Client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模块,请稍等...",12,0);
                        if(atk_8266_ip_set("WIFI-STA 远端IP设置",(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netpro],(u8*)portnum,ipbuf))goto PRESTA;        //IP输入
                        sprintf((char*)p,"AT+CIPSTART=0,\"TCP\",\"%s\",%s",ipbuf,(u8*)portnum);    //配置目标TCP服务器,及ID号,STA模式下为0
                        while(atk_8266_send_cmd(p,"OK",200))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40,"WK_UP:返回重选",16,240);
                                Show_Str(30,80,200,12,"ATK-ESP 连接UDP失败",12,0); //连接失败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goto PRESTA;
                        }
                        netpro=atk_8266_mode_cofig(netpro);     //AP模式网络模式配置
                }
                else netpro=atk_8266_mode_cofig(netpro);     //TCP SERVER不用配置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AP 测试",16,240);
        Show_Str(15,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模块,请稍等...",12,0);
        LCD_Fill(15,50,239,50+12,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Show_Str_Mid(0,50,"WK_UP:退出 KEY0:ID0发送 KEY1:ID1发送",12,240);
        LCD_Fill(15,80,239,80+12,WHITE);
        atk_8266_get_ip(15,65);//STA+AP模式,获取 IP,并显示

        Show_Str(15,95,200,12,"连接状态:",12,0);                 //连接状态
        Show_Str(15,110,200,12,"STA模式:",12,0);                 //STA连接状态
        Show_Str(120+15,110,200,12,"AP模式:",12,0);                 //AP连接状态
        Show_Str(15,125,200,12,"发送数据:",12,0);         //发送数据
        Show_Str(15,140,200,12,"接收数据:",12,0);        //接收数据
        atk_8266_wificonf_show(15,195,"请设置路由器无线参数为:",(u8*)wifista_ssid,(u8*)wifista_encryption,(u8*)wifista_password);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48+15,110,200,12,(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netpro&0X03],12,0);                 //STA连接状态
        Show_Str(162+15,110,200,12,(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netpro>>4],12,0);                 //AP连接状态
        USART2_RX_STA=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WK_UP 退出测试
                {
                        res=0;
                        break;
                }
                else if(key==KEY0_PRES)        //KEY0 向ID0发送数据
                {
                          sprintf((char*)p,"ATK-8266模块ID0发数据%02d\r\n",t/10);//测试数据
                                Show_Str(15+54,125,200,12,p,12,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ND=0,25","OK",2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delay_ms(200);
                                atk_8266_send_data(p,"OK",1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timex=100;
                }
                else if(key==KEY1_PRES)        //KEY1 向ID1发送数据
                {
                          sprintf((char*)p,"ATK-8266模块ID1发数据%02d\r\n",t/10);//测试数据
                                Show_Str(15+54,125,200,12,p,12,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ND=1,25","OK",2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delay_ms(200);
                                atk_8266_send_data(p,"OK",1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timex=100;
                }

         if(timex)timex--;
          if(timex==1)LCD_Fill(30+54,125,239,122,WHITE);
         t++;
         delay_ms(10);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本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len]=0;                //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2_RX_BUF);        //发送到串口
                sprintf((char*)p,"收到%d字节,内容如下",rlen);//接收到的字节数
                LCD_Fill(15+54,140,239,130,WHITE);
                POINT_COLOR=BRED;
                Show_Str(15+54,140,156,12,p,12,0);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INT_COLOR=BLUE;
                LCD_Fill(15,155,239,319,WHITE);
                Show_Str(15,155,180,190,USART2_RX_BUF,12,0);//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USART2_RX_STA=0;
                if(constate!='+')t=1000;                //状态为还未连接,立即更新连接状态
                else t=0;                   //状态为已经连接了,10秒后再检查
        }
        if(t==1000)//连续10秒钟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检查连接是不是还存在.
        {
                LCD_Fill(15+54,125,239,138,WHITE);
//                LCD_Fill(15+54,95,120,110,WHITE);
                constate=atk_8266_consta_check();//得到连接状态
                if(constate=='+')Show_Str(15+54,95,200,12,"连接成功",12,0);  //连接状态
                else Show_Str(15+54,95,200,12,"连接失败",12,0);
                t=0;
        }
        if((t%20)==0)LED0=!LED0;
        atk_8266_at_response(1);
}
        myfree(p);                //释放内存
        return res;
}

网友A:
好啊红啊红啊

网友B(2017-11-28):
程序改的一般我试了没啥反映,我也改过只剩ap模式带显示,可以持续发送数据,就是会多几个字符很烦人。

网友C(2018-10-26):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2019-03-04):
十分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E(2019-07-13):
我想问在AP模式,开启服务器模式已经就无法开透传模式,那怎么传送数据?通过串口?

网友F:
问一下传的是什么数据,电脑上数据传到哪了

网友F:
还有为什么用到了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