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怎么用74HC595,点亮8*8点阵的第一个点!

楼主:
      请附上程序和原理。

     谢谢!!

网友A(2017-08-21):
你在这里等人给你上课?

网友B:
是来布置作业的,哪位学生来做啊。

网友C:
肯定要自己写,没用过,不过看了一下原理图,感觉可以参照郭天祥74HC53锁存器的教程, 不难。

网友D:
sbit MOSIO = P3^4; //数据输入
sbit R_CLK = P3^5; //锁存
sbit S_CLK = P3^6; //时钟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2个595一起送出数据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这个是2个锁存器的数据发送方法,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级联方法

级联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里等人给你上课?

自己不会,过来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