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ds18b20 的程序分析

楼主:
u16 ds18b20_read_temp_val()
{
        u16 temp_16_bit=0;
        u8  temp_L=0;
        u8  temp_H=0;
        ds18b20_ready_read_temp();
        temp_L=ds18b20_read_one_char();//读取温度低八位
        temp_H=ds18b20_read_one_char();//读取温度高八位
        if(temp_H>0x7f)
        {
                temp_L=~temp_L;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_H=~temp_H+1;
                temp_16_bit=100;
        }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H*16+temp_L/16;          ///   这以下
        temp_16_bit=temp_16_bit*100;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16)*10;     ///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0/16%10;      ///这以上
        return (u16)(temp_16_bit);
}

从这以下到 这以上 ,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H*16+temp_L/16;          ///   这以下
        temp_16_bit=temp_16_bit*100;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16)*10;     ///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0/16%10;      ///这以上
        return (u16)(temp_16_bit);

没看太明白什么意思。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7-08-22):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H*16+temp_L/16;          ///   这以下
temp_16_bit=temp_16_bit*100;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16)*10;     ///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0/16%10;      ///这以上
return (u16)(temp_16_bit);

如果上5个语句是同一个程序中连续的5个语句,那么:
因为:temp_16_bit=100、
temp_H=ds18b20_read_one_char();//读取温度高八位、
temp_L=ds18b20_read_one_char();//读取温度低八位。
所以: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H*16+temp_L/16; ///这以下。
可以写为:
temp_16_bit=100+(读取温度高八位*16)+(读取温度低八位/16); 本语句的意思是:将temp_16_bit本身的值100  加上  读取温度高八位乘以16  再加上  读取温度低八位除以16  后存于  temp_16_bit中。
temp_16_bit=temp_16_bit*100; 本语句的意思是:将上式temp_16_bit取得的新值再乘上100,并存于temp_16_bit中。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16)*10; ///  该语句中 temp_L&0x0f意思是:读取温度低八位数同0x0f相与,其意义是保留  读取温度低八位数中低四位。屏蔽掉高四位。将相与后的新数先乘以10再除以16,最后加上temp_16_bit中的值,再存入temp_16_bit中去。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L&0x0f)*100/16%10; ///这以上。该语句同上一句意识相同,只是多了个%10,%10的意思是:取余数的意思,就是将(temp_L&0x0f)*100/16结果除10,取其余数。最后加上temp_16_bit中值再存入temp_16_bit中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mp_16_bit=temp_16_bit+temp_H*16+temp_L/16;          ///   这以下
temp_16_bit=temp_16_bit*100;
te ...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解释。   您说的这些 我看懂了,可能是我表达不准确。 这几条语句的 DS18B20的这个算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

网友C:
给你推荐一实例程序,其中测温数据转换有详细解释。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2019-03-01):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一实例程序,其中测温数据转换有详细解释。

就一个hex文件,没什么实质用处

网友D:
ds18b20很基础的东东,坛子里有教程,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E:
这个张志良怎么这么无自知之明呢,51黑的案例比他多了去,还来这里班门弄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