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写的头文件放哪儿

楼主(2017-08-21):
自己编写的头文件引用的函数为什么找不到,我的c文件应该放哪

lcd1602.h
/*
需要定义以下io口:

        rd;        //命令or数据(0命令 1数据)
        wr;        //读or写(0写 1读)
        en;        //使能
        DATE;//数据

*/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sbit rd = P2^0;        //命令or数据(0命令 1数据)
sbit wr = P2^1;        //读or写(0写 1读)
sbit en = P2^2;        //使能
#define DATE P0

extern void delay(u16 num);//延时num毫秒
extern void write_cmd(u8 cmd);        //写命令 命令内容为cmd
extern void write_date(u8 date);  //写数据 数据内容为date
extern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1602
extern void gbk();                //光标开关
extern void szxs(u8 a,u8 b,u8 c);                /* 两位数字显示 a(1第一行 2第二行)
                                                                                                b(第几个0~39 其中0~15可直接显示 16~39需移屏才显示)
                                                                                                c (要显示的数0~99)*/
extern void zfxs(u8 a,u8 b,u8 c);                /*单个字符显示  a(1第一行 2第二行)
                                                                                                b(第几个0~39 其中0~15可直接显示 16~39需移屏才显示)
                                                                                                c要显示的字符 注意加''*/

#endif

lcd1602.c

/*
需要定义以下io口:

        rd;        //命令or数据(0命令 1数据)
        wr;        //读or写(0写 1读)
        en;        //使能
        DATE;//数据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void delay(u16 num)//延时num毫秒
{
        u16 a,b;
        for(a=num;a>0;a--)
                for(b=110;b>0;b--);
}
////////////////////////////////

void write_cmd(u8 cmd)        //写命令 命令内容为cmd
{
        rd=0;        //命令or数据(0命令 1数据)
        wr=0;        //读or写(0写 1读)
        en=1;        //使能
        DATE=cmd;
        delay(3);
        en=0;
}
////////////////////////////////

void write_date(u8 date)  //写数据 数据内容为date
{
        rd=1;
        wr=0;
        en=1;
        DATE=date;
        delay(3);
        en=0;
//        if(flog1==1)                  //flog1==1 jin ru tiao jie mo shi mei ci xian shi wan guang biao hui dao tiao jie wie zhi
//        write_cmd(wz[gbwz]);
}
///////////////////////////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1602
{
        rd=0; //命令or数据(0命令 1数据)
        en=0; //使能
        wr=0; //读or写(0写 1读)
        write_cmd(0x02);  //显示清屏 指针 显示都清零
        write_cmd(0x06);  //读写一位后地址加一
        write_cmd(0x0c);  //开显示 关光标 不闪烁
        write_cmd(0x38);  //设置16*2显示 5*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write_cmd(0x01);  //显示回车:数据指针清零
}
//////////////////////////////////
void gbk()                //光标开关
{
write_cmd(0x0f); //光标开
}

void gbg()
{
write_cmd(0x0c);        //        光标关
}
/////////////////////////////////////
void szxs(u8 a,u8 b,u8 c)                /* 两位数字显示 a(1第一行 2第二行)
                                                                                                b(第几个0~39 其中0~15可直接显示 16~39需移屏才显示)
                                                                                                c (要显示的数0~99)*/

{        if(a==1)
        {

                if(c<10)
                {
                        write_cmd(0x80+b);
                        write_date(0x30);
                        write_cmd(0x81+b);
                        write_date(c+0x30);
                }
                else
                {

                        write_cmd(0x80+b);
                        write_date(c/10+0x30);
                        write_cmd(0x81+b);
                        write_date(c%10+0x30);
                 }
        }

        else
        {

         if(c<10)
                {
                        write_cmd(0xc0+b);
                        write_date(0x30);
                        write_cmd(0xc1+b);
                        write_date(c+0x30);
                }
                else
                {

                        write_cmd(0xc0+b);
                        write_date(c/10+0x30);
                        write_cmd(0xc1+b);
                        write_date(c%10+0x30);
                }
        }

}
//////////////////////////////////////

void zfxs(u8 a,u8 b,u8 c)                /*单个字符显示  a(1第一行 2第二行)
                                                                                                b(第几个0~39 其中0~15可直接显示 16~39需移屏才显示)
                                                                                                c要显示的字符 注意加''*/

{
        if(a==1)
        {
         write_cmd(0x80+b);
        }
        else
        {
         write_cmd(0xc0+b);
        }

           write_date(c);

}

楼主:
我放在了inc

楼主:
我放在了inc和lib中都不行

网友A:
/inc里不行吗

网友B:

首先这个头文件应在一个主模块中编写,也就是在主模块中重新建立一个文件来编写头文件,如果你编写这个头文件不是在需要这个头文件的主模块中新建的文件,那么,你还需要将这个头文件拷贝到需要这个头文件的主模块从新建立的文件中去。像你给出的lcd1602这个子模块,首先一定是有一个主模块需要它,那么,就在这个主模块中从新建立一个文件,用以编写1602头文件。另外,还要从新建立一个文件,用以编写1602的子模块部分。在1602的子模块中调用1602头文件。注意:一定要将这个1602子模块添加到主模块的工程组里去。这样,这个工程即有了主模块又有了子模块,子模块也有头文件。那么,在主模块调用子模块的头文件即可。
给你一个例子供参考,这是一个时钟程序,是好用的。具体做法:1、打开一个编译正确的程序,他没有子模块。2、将下面例子的主模块拷贝到这个程序中去。3、在这个程序中从新建立一个文件,将LCD1602头文件部分拷贝进去。4、在这个程序中再从新建立一个文件,将LCD1602子模块部分拷贝进去。注意:一定要将这个1602子模块添加到主模块的工程组里。按同样的方法建立DS1302子模块。
编译成功后,这个程序就好用了。

主模块部分: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void LcdDisplay();
/****************************主函数**********************************/
void main()
{
        Ds1302Init();
        Lcd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LcdDisplay();
        }
}
/*****************************显示函数**********************************/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ds1302时钟部分:
#include"ds1302.h"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初始化DS1302************************************/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1302时钟的头文件: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char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endif

LCD1602部分:
#include"lcd.h"
/************延时函数,延时1ms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for (b=199;b>0;b--)
                          for(a=1;a>0;a--);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LCD1602头文件部分: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reg51.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endif

网友C:
放到工程文件夹和其工程他C文件放一块就行了,includ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