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项目如何小批量生产

楼主(2017-08-22):
开发了一个小项目。 原型是用arduino uno ,现在计划小批量生产几十个。 该如何处理?
有了解的大侠,

网友A:
开发产品也并不是非得集成个Arduino开发板,一个核心的控制芯片足以。

其实Arduino的核心就是ATMega的AVR单片机,只要写入程序,单片机IC只需要外置一个石英振荡器,就可以工作,所以你测试成功的Arduino程序其实Upload到Arduino以后就可以把AVR单片机拆下来,之后再制作PCB将其插上去就可以了。如果设计的PCB上留有复位接口和串口,还能用UNO板来对已经焊接在PCB上的AVR单片机编程,无需重新插上UN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