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做自动切换量程的电压表

楼主(2017-08-22):
想制作一款基于51单片机的测电压的设计,是可以切换量程的,目前我有的方案是用继电器切换不同的检测通道,方案可行,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还有种方案是用CD4052电子开关选择通道,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网友A:
是需要通过模拟开关切换选择放大电路不同的放大倍数来切换量程的吗?可以看一下MAX312,效果会比CD4051 4052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通过模拟开关切换选择放大电路不同的放大倍数来切换量程的吗?可以看一下MAX312,效果会比CD4051 4052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是要做出实物还是用仿真软件实现?

都可,准备用作毕业设计

网友C:
不难,要点是处理好电压配制的问题,因为单片机电压一般为5V,其它部件会超过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