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_stm32f103调试iap在线升级程序

楼主(2017-08-22):
vs打开上位机程序编译生成上位机窗口或者直接点击debug里面的*.exe应用程序打开上位机,然后stm32先下载app代码,再下载boot leader代码,这样就可以通过上位机升级生成的bin文件,从而升级程序.

#include "main.h"
extern uint8_t SystemInitReady;

int main(void)
{
  SCB->VTOR = FLASH_BASE | FLASH_VTOR_OFFSET;

         TIM2_Configuration();
TIM2_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LED_GPIO_Config();

         IWDG_Init(IWDG_Prescaler_256,500);//3s 看门狗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STMFLASH_WtiteU16DataToFlash(FLASH_ADDR_UPDATE_FLAG, FLAG_TO_APP);
         SystemInitReady=1;

        while(1)
        {
                 ReceiveUsartData();

                delay_ms(1000);
                        LED_TOGGLE();

        }
}

上位机不便分享,我的下位机代码如下:

网友A(2021-07-05):
能分享一下上位机吗?

网友B:
不对,你的顺序弄错了,应该先将BootLoader程序写进设备中,然后通过远程或近程通讯将APP的bin文件下载并写入偏移后的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完毕后,校验无误,通过指针跳转到写入的起始地址处.

网友C:
好像没什么用啊,,,,还是要用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