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烟雾可燃气体甲烷天然气检测程序

楼主(2017-08-22):
51单片机做的烟雾可燃气体甲烷天然气检测程序

/*
用打火机,液晶显示的第二行是阈值,大于该值,报警。
阈值不宜大于400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O_1602 P0 //IO 口
sbit RS_1602=P2^5;
sbit RW_1602=P2^6;
sbit E_1602=P2^7;
sbit CS=P1^0;
sbit CLK=P1^1;
sbit DIO=P1^2;
sbit beed=P1^7;
sbit key0=P3^0;
sbit key1=P3^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11.0592MHz 1ms
{
        uchar x,y;
        for(t;t>0;t--)
        {
                for(x=0;x<114;x++)
                for(y=0;y<1;y++);
        }
}
void Wr1602Cmd(unsigned char dat)
{//写命令函数
        E_1602=0;
        IO_1602=dat;
        RS_1602=0;
        RW_1602=0;
        E_1602=1;
        delay_ms(1);
        E_1602=0;
        delay_ms(1);
}
void Wr1602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E_1602=0;
        IO_1602=dat;
        RS_1602=1;
        RW_1602=0;
        E_1602=1;
        delay_ms(1);
        E_1602=0;
        delay_ms(1);
}
void Init1602(void)
{
        delay_ms(20);
        Wr1602Cmd(0x38);
        delay_ms(5);
        Wr1602Cmd(0x38);
        delay_ms(5);
        Wr1602Cmd(0x06);
        Wr1602Cmd(0x0c);//
        Wr1602Cmd(0x01);//清屏
        Wr1602Cmd(0x80);//设置地址
}
uchar RdAdc0832(bit Hx)
{
        uchar value0,value1,i;
        CS=1;CLK=0;DIO=1;
        CS=0;
        DIO=1;_nop_();_nop_();_nop_();_nop_(); //写 ST 位
        CLK=1;_nop_();_nop_();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_nop_();_nop_();
        DIO=1;_nop_();_nop_();_nop_();_nop_();//写 SGL 位
        CLK=1;_nop_();_nop_();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_nop_();_nop_();
        DIO=Hx;_nop_();_nop_();_nop_();_nop_();//写通道号
        //位
        CLK=1;_nop_();_nop_();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_nop_();_nop_();
        DIO=1;
        for(i=0;i<8;i++)
        {
                CLK=1;_nop_();_nop_();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_nop_();_nop_();
                value0<<=1;
                if(DIO==1) value0|=0x01;
                else value0&=0xfe;
        }
        for(i=0;i<8;i++)
        {
                value1>>=1;
                if(DIO==1) value1|=0x80;
                else value1&=0x7f;
                CLK=1;_nop_();_nop_();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_nop_();_nop_();
        }
        CS=1;
        if(value0!=value1) P1&=0X7F;
        else P1|=0X80;
        return value0;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a,b,c,d,temp=200,x,y,z;

        Init1602();
        while(1)
        {
                Wr1602Cmd(0x80);
                i=RdAdc0832(0);
                i=(i*5000/255);
                a=i/1000;
                b=i%1000/100;
                c=i%1000%100%10;
                Wr1602Dat('V');
                Wr1602Dat('O');
                Wr1602Dat('L');
                Wr1602Dat('=');
                Wr1602Dat('0'+a);
                Wr1602Dat('.');
                Wr1602Dat('0'+b);
                Wr1602Dat('0'+c);
                Wr1602Dat('0'+i%1000%100%10);
                Wr1602Dat('V');
                d=a*100+b*10+c;
                Wr1602Cmd(0xC0);
                Wr1602Dat('S');                                        //阈值 threshold
                Wr1602Dat('e');
                Wr1602Dat('t');
                Wr1602Dat(' ');
                Wr1602Dat('V');
                Wr1602Dat('a');
                Wr1602Dat('l');
                Wr1602Dat('u');
                Wr1602Dat('e');
                Wr1602Dat(':');

                 if(key0==0)
                {

                        delay_ms(10);        //消抖
                        if(key0==0)
                        {
                                while(!key0);//等待按键松开。
                                temp+=20;

                        }
                }

                        if(key1==0)
                {

                        delay_ms(10);        //消抖
                        if(key1==0)
                        {
                                while(!key1);//等待按键松开。
                                temp-=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