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磁悬浮

楼主:
上学期做的课程设计的一部分,

  以前做过基于模电的磁悬浮,误差很大,调节不方便,需要多各元件进行,三极管发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所以在学习stm32的adc功能之后,想使用stm32单片机取代电位比较器。
  stm32的adc功能比较强大,根据读的st官方技术手册,使用多通道后,adc的采样速度甚至能达到us级,能满足很多设计要求很高的场景,足够磁悬浮使用。

1. 了解掌握stm32的综合运用方法
2. 加强了解 l298模块的使用
3. 加强了解霍尔传感器的使用
4. 加强了解 adc的使用

二、主要仪器设备、试剂或材料

1. PC,stm32
2. 霍尔传感器
3. L298n
4. 杜邦线 电线若干

三、实验方法与步骤
代码(部分)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 h>
//# include <stdlib. 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 "misc.h"
//#include "misc.c"
#include<stm32f10x_adc.h>
//#include<stm32f10x_flash.h>
/********************************宏定义------------------------------------*/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32)0x40013C4C)
/********************************变量定义------------------------------------*/
ADC_InitTypeDef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vu16 ADC1ConvertedValue = 0,ADC3ConvertedValue = 0;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int AD_value;
float CountV;
float Std = (3.3)/4096;
int CountV1;
int CountV2;
int CountV3;
int hall;
unsigned int jj = 0;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int Disp_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段码控制
//此表为8个数码管位选控制, 共阴数码管 1-8个 -
unsigned intdisp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int LedOut[10];        //变量定义

/*********************************声明函数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nms(u16 time);
void Delay(vu32 nCount);
/*******************************************************************************
*
*            主函数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LedNumVal = 0 ,LedNumVal1 = 0;     //变量定义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配置
  RCC_Configuration();
  // NVIC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GPIO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DMA1 通道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设置成CH1 DMA中包含了7个通道(CH1-CH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ADC1_DR_Address; //给DMA起始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C1ConvertedValue;//DMA连接在内存中的变量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设置DMA传输方向单向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Disable;//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在访问时每次操作的数据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DMA的传输模式,连续不断的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High; //DMA的优先级别:可以分为4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DMA_M2M_Disable;//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的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整个模块初始化
  //开启DMA通道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FastInterl;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ENABLE;;//ADC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控制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转换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4;//转换通道为通道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1选择信道14,音序器等级1,采样时间239.5个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使能ADC1模块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打开ADC1
  ADC_Cmd(ADC1, ENABLE);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开始ADC1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等待ADC1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使能ADC1软件开始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L1602_init();
        L1602_Clear();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L1602_string(1,1,"    wj works   ");
           L1602_string(2,1,"   ALL SET OK  ");
           delay_nms(1000);
  while (1)
  {  unsignedint i ;

// L1602_Clear();
           int num = 100;
    int str[4];
    //itoa(num, str, 10);
            AD_value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CountV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Std;
            CountV1  = CountV/1;
      str[0] = CountV1 ;

//                      "WJWORKSVoltage "
//L1602_string(1,1,"WJWORKS");
//L1602_string(2,1,"Voltage is  ");
//L1602_DispFloatNum(2,12,CountV);
           // L1602_string(2,16,"V");
           if(CountV>=1.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else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_nms(200);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RCC配置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De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GPIO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GPIO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GPIO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使能GPIOD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打开USART的定时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1(PCLK1)钟=AHB 1/2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DC时钟=PCLK2 1/4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9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配置ADC时钟= PCLK2/4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使能PLL时钟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时钟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
    {
    }
    //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开启DMA1时钟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开启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下面是给各模块开启时钟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启动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启动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
函数: voidGPIO_Config(void)
功能: GPIO配置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引脚频率50M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A0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指示灯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输出配置d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n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 Configure and enable AD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四、实验总结
  弥补了之前使用电位比较器的缺点,因为点位比较器没有反馈的机制,所以最后小球在空中震荡的频率会越来越快,最后超过阈值会吸在通电线圈上。
现在通过stm32可以通过程序,例如
增加一个刹车的机制,设置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比例,通过改变in1,in2,ena的电平状态,逐步增加刹车时间,完成稳定悬浮体的作用。

网友A(2017-08-31):
我实验用电源直接给电磁铁通电 磁铁会在线圈中间悬浮,在外面根本悬停不了 请问是不是在线圈上面加块铁片?

网友B:
不错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C(2019-05-19):
最近正要动手,谢谢分享

网友D(2023-09-02):
可以发下源代码吗?

网友E(2024-09-22):
大佬,有完整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