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学习单片机路线是怎样?开学大二 求大神

楼主(2017-08-22):
请问各位学习单片机路线是怎样?开学大二

网友A:
我也准备学呢,40多了,一直做些工艺、工装设备、模拟电路设计啥的,现在想回头学嵌入式设计,先从单片机开始,可是我现在连C语言都不会,只上学的时候学过BASIC,TM早就玩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