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的二自由度转台搭建

楼主(2017-08-22):
    前段时间比较闲,没事通过STM32F103C8T6和一些简单的部件、舵机,做了一个二自由度的平台,以后在上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当做云台来使用,不多说先放图上来:

通过18650电池给系统供电,舵机主要是使用了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来控制,显示屏幕使用了便宜且好用的nokia5110,这是我做demo必用的显示模块。总过这一套下来不超过80大洋。程序还在整理当中,整理好之后一起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和点评,我觉得最后参考价值的就是定时器通过计数来判断舵机的运行,进而控制运动角度,经过测试精度至少能够达到5°的样子,一般的实验室用还是很ok了!

网友A:
支持楼主,5度还是5秒呀

网友B(2018-06-11):
楼主,我现在在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和你百分之90多相似,但我搞不定舵机的角度问题,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在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和你百分之90多相似,但我搞不定舵机的角度问题,可以教教我吗

舵机容易,60hz频率,0-2ms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