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位动态数码管自动加一的小程序 有错误

楼主(2017-08-23):
我是想做一个4位动态数码管自动加一的小程序。拜托了,新手入坑,但是一直没发现错在哪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g_W3    = P2^1;
sbit Seg_W4    = P2^2;
sbit Seg_W1    = P2^3;
sbit Seg_W2    = P1^7;

code uint biao[]=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array[]={0,1,2,3,4,5,6,7,8,9};

uchar displayDelayCount = 0;
uchar displayIndex = 0;
uchar displayData = 0000;

void xianshi(void)/
{
        if(displayDelayCount >1)/
        {
                displayDelayCount = 0;
                if(displayIndex < 4)        /
                {
                        displayIndex ++;
                }
                else
                {
                        displayIndex = 0;
                }

                if(displayIndex == 0)
                {
                        Seg_W1=0;
                        P1=biao[displayData%10];
                        Seg_W1=1;
                }

                if(displayIndex == 1)
                {
                        Seg_W2=0;
                        P1=biao[displayData/10%10];
                        Seg_W2=1;
                }

                if(displayIndex == 2)
                {
                        Seg_W3=0;
                        P1=biao[displayData/100%10];
                        Seg_W3=1;
                }

                if(displayIndex == 3)
                {
                        Seg_W4=0;
                        P1=biao[displayData/1000%10];
                        Seg_W4=1;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5-600)/256;
        TL0=(65535-600)%256;
        displayDelayCount++;
        displayData++;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5-600)/256;
        TL0=(65535-600)%256;
        TR0=1;

        while(1)
        {
                xianshi();
        }
}

网友A:
说一下数码管具体显示的情况。

网友B:
首先uchar displayData = 0000;这就不对。第二'/'你想表示什么。第三if(displayDelayCount >1)/,应该是吧。你的错太多了好好学一下C语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数码管具体显示的情况。

四位数码管一直在不断闪烁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g_W1    = P2^0;
sbit Seg_W2    = P2^1;
sbit Seg_W3    = P2^2;
sbit Seg_W4    = P2^3;

uint code biao[]={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array[]={0,1,2,3,4,5,6,7,8,9};

uchar displayDelayCount = 0;
uchar displayIndex = 0;
uint displayData = 0;
uchar count;

void xianshi(void)//
{
        if(displayDelayCount >1)//
        {
                displayDelayCount = 0;
                if(displayIndex < 4)        //
                {
                        displayIndex ++;
                }
                else
                {
                        displayIndex = 0;
                }

                if(displayIndex == 0)
                {
//                                                P1=0xff;
                        Seg_W1=1;
                        P1=biao[displayData%10];
                        Seg_W1=0;
                }

                if(displayIndex == 1)
                {
                        Seg_W2=1;
                        P1=biao[displayData/10%10];
                        Seg_W2=0;
                }

                if(displayIndex == 2)
                {
                        Seg_W3=1;
                        P1=biao[displayData/100%10];
                        Seg_W3=0;
                }

                if(displayIndex == 3)
                {
                        Seg_W4=1;
                        P1=biao[displayData/1000%10];
                        Seg_W4=0;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原来这里这位0.6ms,时间太短
        displayDelayCount++;  //数码管点亮时间,这里设为2ms(@12MHz)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displayData++;         //显示数码 200ms加1
                        if(displayData==9999)
                                displayData=0;
                }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R0=1;

        while(1)
        {
                xianshi();
        }
}

网友C:
修改了一下,数码管可以正常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uchar displayData = 0000;这就不对。第二'/'你想表示什么。第三if(displayDelayCount >1)/,应该是吧 ...

你好,unchar displaydata=0000,这是四位数码管显示的初值。。那个“/”本来是备注来的,我没删干净。第三那个是定时一遍然后进入循环扫描四位数码管的。

网友C:
程序修改了一下,仿真了一下,显示正常

楼主:
大神,还是不行。之前还会闪,改了之后只有十位在亮着。我的四个位分别是p1^7 , p2^1  , p2^2 , p2^3,段位是P1的0-6.芯片是MA803A。问题会不会是这几方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是不行。之前还会闪,改了之后只有十位在亮着。我的四个位分别是p1^7 , p2^1  , p2^2 , p2^3,段 ...

附件里面有仿真文件,程序我改了的,仿真是通过的,你看一下。你P1口是段码,P1^7不能用作位(在没有用锁存器扩展端口的情况下)

网友C:
你硬件电路图发来看看

网友C:
我是按12T的改的。MA803A是1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12T的改的。MA803A是1T的

好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