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 IC卡号识别 寻卡与单片机通信程序及中文手册下载

楼主:
RFID-RC522+STC89C52+IC卡号识别教程
by小伍子
一、将排针焊到板子上,切记要焊好,不要虚焊,如下图:

二、    识别模块与单片机之间通过SPI进行通信,硬件引脚与程序中引脚的对应情况如下:
SDA——MF522_NSS
SCK——MF522_SCK
MOSI——MF522_SI
MISO——MF522_SO
RST——MF522_RST
单片机IO口引脚与程序中引脚对应关系可在MAIN.H文件中修改,位置如下:
三、    RC522模块的电源问题(笔者曾经因为这个问题被困扰了很久)
电压最大不能超过3.6V,单片机供电为5V,切记不要直接供电,否则会出现不识卡的情况,可以使用“稳压LM1117-3.3”这个原件,或者这样:
四、    本人程序中设置RC522与单片机的连接如下:
五、    程序中设置好的串口通信波特率为4800,当寻卡成功后io口ff连着的LED灯或者蜂鸣器发光或者发声,同时通过串口传输4个字节的数据,数据内容如下:

如果不使用十六进制解析的话,得到的可能是乱码,使用十六进制得到的就是8个字符。

六、本人也是菜鸟,如果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谅解!

MFRC522中文手册目录:

MFRC52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main.h>
#include<mfrc522.h>
unsigned char UID[5],Temp[4];

void feeb(){ //寻卡成功响应函数
        ff=0;
        delay_10ms(1);
        ff=1;
        delay_10ms(1);
}

void Auto_Reader(void){
  while(1){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  //寻卡,成功后Temp数组为卡类型
      if(PcdAnticoll(UID)==MI_OK){          //防冲突,UID数组数据为卡序列号
           CALL_isr_UART();                          //开串口中断将UID数组前四个字节上传到串口调试助手
                   feeb();                    //调用蜂鸣器提示
      }
    }else ff = 0;//寻卡失败
  }
}

void InitializeSystem(){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REN = 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ff = 0;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unsigned char i;
        if(TI){
                TI=0;
                for(i=0;i<4;i++){
                        SBUF=UID[i];
                        while(!TI);
                        TI=0;
                }
                REN=1;
        }
}

void main( ){
    InitializeSystem( );
        Auto_Reader();
}

网友A(2017-08-25):
最近也在搞这个rc522模块. 但是一直没成功.  连最基本的刷卡亮灯都没调试出来. 帮我加个分下载的看看

网友B:
只能识别S50,白卡没有识别成功

网友C(2017-11-12):
这个模块把我搞得有点头大,顶楼主

网友D(2018-01-11):
不寻卡怎么回事啊,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E:
感谢分享,等待试验成功

网友E:
请问你做成功了吗?我现在寻不了卡

网友F:
现在头也好大,RC522好难调,总是没反应

网友G(2018-02-22):
真想学习一下!

网友H(2018-03-24):
也不知道为什么 ,换一台电脑灯都不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把我搞得有点头大,顶楼主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J:
希望可以用

网友J:
为什么下载不下来  重复扣分?

网友K(2018-04-26):
求支持5黑币下载资料,谢谢大家

网友L:
简单 粗暴  有效率的程序

网友L:
很赞  下载了  慢慢研究

网友M:
学习的有点晚了,赞一个。

网友N:
最近正在研究,小白一个,学习了!

网友O:
不行啊,一直用不了

网友P:
刚接触  求大佬带

网友Q:
这人可以做打卡机吧!

网友R:
这个模块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R:
这个模块好磨人啊

网友S:
谢谢分享,得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T(2018-06-03):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做成功了吗?我现在寻不了卡

我现在可以和读卡器连接成功 但是读不了卡   我用的是S50白卡和异形卡都不行。

网友U:
能不能4黑币,这样第二天就能下载

网友V(2018-07-06):
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下回去看看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下回去看看

能加一个吗,我也在弄,就是没反应。

网友X:
感谢分享,下回来试试

网友Y(2018-10-01):
很好,正好在学,谢谢lz

网友Z:
我有点疑惑,就是程序里面的串口程序在哪里?我找不到,小白刚入门,请赐教

网友AA:
不错不错不错 模块就是有点难搞

网友AB(2018-11-02):
可以用。谢谢了

网友AC:
写的很好,补充一下,mfrc522对电源要求很高,电源不行就读不出卡式读数不对

网友AD:
压缩文件损坏什么鬼

网友AE:
感谢分享,小白一个希望能通过多看别人的源码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AF(2018-12-05):
楼主你好,问一下你的这个能够实现些什么功能呢,比如扣款,充值,注册卡等一些高级点的功能程序有没,我现在很想要这些参考程序,识别卡的我已经搞出来了。

网友AG:
感谢楼主,正是我想要的。寻不到卡的原因是电源没用3.3v

网友AH:
很好,赞一个

网友AI:
好巧,正需要,感谢

网友AJ(2019-01-17):
写的很好,下载不了。

网友AK(2019-02-24):
楼主真的是太赞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能用又适合入门的了

网友AL:
请问这个程序是直接下载到51,然后通过串口助手就可以看见现象是吗??

网友AM:
显示读卡器连接失败,什么原因

网友AN(2019-03-30):
求下载调试好久了一直不成功

网友AO:
烧录后还没卡指示灯就一直闪?为什么?
烧录后是不是用"IC卡调试程序"来测试?用此程序也寻不到卡?麻烦,有人指导一下?电源已用3.3V

网友AP:
这个模块搞得我好头疼》》》》》》》》》

网友AQ:
分享一个RC522测试芯片的例程,包括上位机工具,按照程序引脚定义连接好后,打开串口工具,不过需要更改一下COM口,详细的方法楼主已经提供,在此不赘述。

网友AQ:
引用 网友Z:
我有点疑惑,就是程序里面的串口程序在哪里?我找不到,小白刚入门,请赐教

在头文件里面有定义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改引脚

网友AR:
谢谢哎,最近特别需要这个

网友AS(2019-12-01):
为什么会出现乱码呢?按照楼主说的做了,可是看现象是能够接收了,但显示的乱码。头痛,哪位大神能否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T:
试一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AU:
有没有好兄弟分享以下

网友AV(2020-05-27):
都没有选卡?

网友AW(2021-02-02):
好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AX(2021-04-17):
感谢,程序是可以用的,已经读出卡号了

网友AY(2021-09-11):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下载不下来  重复扣分?

我看别人也经常下载不了,都是我还没遇到过,我下载到了,你要吗

网友AZ:
谢谢坛友分享,学习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BA(2022-04-21):
RC522---单片机(例如:STC89C52)----USB转TTL---电脑,主要是单片机与RC522这部分通讯一般爱好者有困难,一是硬件连线,因为各人编写的程序定义单片机I/O口不同,另外就是指定的外接晶振不同(都在在MAIN.H上体现)我在某一个宝上拍RC522,就是晶振与程序不一致走了弯路.见图

网友BA:
com口也要选择正确,中文测试的只有COM1和COM2,不在这两个内的要在高级里改,或用里面的英文版测试.

网友BB:
引用 网友BA:
RC522---单片机(例如:STC89C52)----USB转TTL---电脑,主要是单片机与RC522这部分通讯一般爱好者有困难,一是 ...

可以给我指导一下吗,我是新手才接触这个,我的课题是用rc522来识别不同的卡号做出不同判断,我用某一个宝给的test程序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就得到乱码,ic卡连接也失败了,我的想法是找得到uid序列号,然后在主程序里面防冲突这一步进行判断,如果如果是识别对应的uid就执行对应的操作,如果可以就给我回复,谢谢

网友BC: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的帖子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BD(2022-11-16):
这个挺好啊。,正需要呢,··

网友BE(2024-05-28):
最近在折腾这个

网友BF(2024-12-03):
如果使用STC8,需要改哪些内容?

网友BF:
这个有读卡成功的吗?未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