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電平輸入檢測?(以解決! 感谢wulin大神)

楼主(2017-08-23):
請教各位大神,高手,前輩;
小弟剛學51單片機不久,現在要做一個電路,但遇到問題了,所以
來請教各位前輩,電路動作如下:

單片機:STC15W201S-DIP16
測試學習板:淘寶上購得某款的mini 89c52學習板
(將學習板上89c52對應的IO接點接到 STC15W201S IO口上)

IO腳位定義:定義3個io口為電平輸入(低電平觸發)端口,
           P5.5 = R
           P5.4 = L
           P3.2 = C

           定義6個io口為輸出控制口(LED),
           P1.0 ~ P1.5

程序說明: 3個輸入上電後檢測低電平觸發 (將學習板上的接地引腳做低電平信號),3個輸入不同組合,對應輸出數組動作
問題說明:以下程序是參考百度上有人寫的按鍵檢測程序而修改的,而輸入端如果是只有1個或2個同時低電平,所對應
               輸出數組動作是正常的,但是到最後如果3個輸入同時都是低電平就不會動作了,像是卡住不動了

請教前輩們,想請程序問題和電路硬件問題?
程序: 下面程序是否有瑕疵不完善,改如何修改,或者有更好的寫法;

硬體電路:因為載學習板上是拉接地端引腳當地電平信號,但實際電路輸入是DC12V,
               請問是否可接8050NPN三極管及電組做反相電路,可以的話要怎麼接電阻值該取多少?

不好意思,問題敘述及程序有點亂,如果看得吃力,請見諒,懇請解惑,謝謝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segR[]={
                                                        0xff,0xdf,0xcf,0x07,0xc3,0xc1,0xc0,0xc0,
                                                        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segL[]={
                                                        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c0,
                                                        0xc1,0xc3,0xc7,0xcf,0xdf,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segC[]={
                                                        0xff,0xc0,0xff,0xc0
                                                  };

unsigned char code segCR[]={
                                                        0xc7,0xc3,0xc1,0xc0,0xc0,
                                                        0xc4,0xc6,0xc7
                                                  };

unsigned char code segCL[]={
                                                        0xf8,0xf0,0xe0,0xc0,0xc0,
                                                        0xc8,0xd8,0xf8
                                                   };

unsigned char code segRL[]={
                                                        0xff,0xf3,0xe1,0xc0,0xc0,
                                                        0xcc,0xde,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segCRL[]={
                                                        0xff,0xf3,0xe1,0xc0,0xc0,
                                                        0xcc,0xde,0xff
                                                    };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C_key=P3^2;
sbit L_key=P5^4;
sbit R_key=P5^5;

void Delay1(uchar tt);

void key()
{

         uchar i,k;
         P1=0xff;

        if(R_key==0 && L_key==1 && C_key==1)
        {
//                P1=0xc7;
                Delay1(10);
                if(R_key==0 && L_key==1 && C_key==1)
                {
                        for(k=0;k<1;k++)
                {

                         for(i=0;i<14;i++)
                             {

                                         Delay1(50);
                                 P1=segR[i];

                         }
                                 while(R_key==1 && L_key==1 && C_key==1);
                                 break;
                }
                }

                Delay1(10);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if(R_key==1 && L_key==0 && C_key==1)
        {
//                P1=0xf8;
                Delay1(10);
                if(R_key==1 && L_key==0 && C_key==1)
                {
                        for(k=0;k<1;k++)
                {

                         for(i=0;i<14;i++)
                             {

                                         Delay1(50);
                                 P1=segL[i];

                         }
//                                 while(!L_key && R_key==1 && C_key==1);
//                                 P1=0xff;
//                                 break;
                }
                }
                        Delay1(10);
                        while(!L_key && !R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if(R_key==0 && L_key==0 && C_key==1)
        {
                P1=0xff;
                Delay1(10);
                if(R_key==0 && L_key==0 && C_key==1)
                {
                        for(k=0;k<1;k++)
                {

                         for(i=0;i<8;i++)
                             {

                                         Delay1(50);
                                 P1=segRL[i];

                         }
//                                 while(!L_key && !R_key && C_key==1);
//                                 P1=0xff;
//                                 break;
                }
                }
                        Delay1(10);
                        while(!L_key && !R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if(R_key==0 && L_key==1 && C_key==0)
        {
                P1=0xc7;
                Delay1(10);
                if(R_key==0 && L_key==1 && C_key==0)
                {
                        for(k=0;k<1;k++)
                {

                         for(i=0;i<8;i++)
                             {

                                         Delay1(50);
                                 P1=segCR[i];

                         }
//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break;
                }
                }

                Delay1(10);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if(R_key==1 && L_key==0 && C_key==0)
        {
                P1=0xf8;
                Delay1(10);
                if(R_key==1 && L_key==0 && C_key==0)
                {
                        for(k=0;k<1;k++)
                {

                         for(i=0;i<8;i++)
                             {

                                         Delay1(50);
                                 P1=segCL[i];

                         }
//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break;
                }
                }

                Delay1(10);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if(R_key==1 && L_key==1 && C_key==0)
        {
                P1=0x00;
                Delay1(10);
                if(R_key==1 && L_key==1 && C_key==0)
                {
                        for(k=0;k<1;k++)
                {

                         for(i=0;i<4;i++)
                             {

                                         Delay1(50);
                                 P1=segC[i];

                         }
//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break;
                }
                }

                Delay1(10);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if(R_key==0 && L_key==0 && C_key==0)
        {
                P1=0x00;
                Delay1(10);
                if(R_key==0 && L_key==0 && C_key==0)
                {
                        for(k=0;k<1;k++)
                {

                         for(i=0;i<8;i++)
                             {

                                         Delay1(50);
                                 P1=segCRL[i];

                         }
//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break;
                }
                }

                Delay1(10);
                while(!R_key && !L_key && !C_key);
//                P1=0xff;
//                break;
        }
}

void main()
{
//        uchar i,k;
    P1=0xff;
        C_key=1;
        R_key=1;
        L_key=1;

        while(1)
        {
          key();
        }
}

void Delay1(uchar tt)
{
uchar aa,bb;
    for(;tt>0;tt--)
        for(bb=38;bb>0;bb--)
            for(aa=130;aa>0;aa--);
}

楼主:
沒有人遇到類似的問題嗎?

网友A:
这种问题很简单,自己多看看视频。首先判断输入状况,然后做相应的输出。

楼主:
我知道依據輸入電平狀態做判斷,而依所輸入高低電平組合做相對應的輸出;但是我這個程序是只有1個或是2個輸入是低電平,對應輸出是正常動作的,而只有3個輸入同時是低電平是沒有動作,像是卡住,每組輸出程序寫法是一樣的,我的問題重點是"3個輸入同時是低電平是沒有動作

网友B:
你用3个按键组合控制可以把3个键组合成一个8位函数,你程序框架不合理,按键和显示混在一起。要分开写。按键程序只须判断识别键操作并输出相应键值,显示程序根据键值做相应显示,互不干扰。给你写个程序参考,按键程序只需要判断一次就可以输出相应键值,已经过实物验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3^7;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sbit D5=P1^4;
sbit D6=P1^5;

sbit C_key=P3^2;
sbit L_key=P5^4;
sbit R_key=P5^5;

uchar num=7;                                                //键值变量声明

/*********把3个键组合成一个8位函数**********/
uchar PD()
{                                                                                //0X07:0000 0111
        uchar i;
        i=C_key;
        i=(i<<1)|L_key;
        i=(i<<1)|R_key;
        return i;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if(PD()!=0x07)                                 //判断PD()不等于0x07,说明有健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00)                        //代替延时程序,确认按键按下
                {
                        count=1000;                                //防止计数溢出
                        if(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为0
                        {
                                key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重复读键
                                num=PD();                        //保存键值
                        }
                }
        }
        else
        {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LED显示键值000~111共8个状态
        if(num==0)
        {
                D0=0;
                D1=D2=D3=D4=D5=D6=1;
        }
        if(num==1)
        {
                D1=0;
                D0=D2=D3=D4=D5=D6=1;
        }
        if(num==2)
        {
                D2=0;
                D0=D1=D3=D4=D5=D6=1;
        }
        if(num==3)
        {
                D3=0;
                D0=D1=D2=D4=D5=D6=1;
        }
        if(num==4)
        {
                D4=0;
                D0=D1=D2=D3=D5=D6=1;
        }
        if(num==5)
        {
                D5=0;
                D0=D1=D2=D3=D4=D6=1;
        }
        if(num==6)
        {
                D6=0;
                D0=D1=D2=D3=D4=D5=1;
        }
        if(num==7)
        {
                D0=D1=D2=D3=D4=D5=D6=1;                                                //不显示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
}

网友C:
繁体字看不懂

网友D:
繁体字的,请去台湾货香港咨询。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解惑,我回去再修改看看,另外我因为是用STC的单片机,所以才再这里发问,发问内容让大家看不懂,报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解惑,我回去再修改看看,另外我因为是用STC的单片机,所以才再这里发问,发问内容让大家看不 ...

给你写的程序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3个按键组合控制可以把3个键组合成一个8位函数,你程序框架不合理,按键和显示混在一起。要分开写。按 ...

感谢你的解说指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的程序试了吗?

我刚回到家,正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的程序试了吗?

回报您寫的程序,测试了这个程序,是每组输入组合都可以对应不同的输出沒错,但是....我不需要按鍵锁定的功能;
也就是说,按键按下是低电平输入,放開是高电平输入的狀态,单片机一上电就一直檢测輸入电平输入的的变化,
不过谢谢你让我知道有這樣写法,让我上了一课,只是現在我不太了觧不同IO口 (P0,P1,P2.. )是怎麼组合成同一位址函数,如您程序里的
uchar PD()
{                                                                                //0X07:0000 0111
        uchar i;
        i=C_key;
        i=(i<<1)|L_key;
        i=(i<<1)|R_key;
        return i;
}
現在我知道修改方向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报您寫的程序,测试了这个程序,是每组输入组合都可以对应不同的输出沒错,但是....我不需要按鍵锁定的功 ...

按你的需求改写了程序并有详细注释,应该看得明白。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3^7;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sbit D5=P1^4;
sbit D6=P1^5;

sbit C_key=P3^2;
sbit L_key=P5^4;
sbit R_key=P5^5;

/*********把3个键组合成一个8位函数**********/
uchar PD()                                //有返回值无参数函数
{
        uchar i;                         //声明一个8位临时变量i,0000 0000
        i=C_key;                                //读取C_key电平赋值与i,0000 000X
        i=(i<<1)|L_key;        //i左移一位0000 00X0,"按位或"读取C_key电平再赋值i,0000 00XX
        i=(i<<1)|R_key;        //i再左移一位0000 0XX0,"按位或"读取R_key电平再赋值i,0000 0XXX
        return i;                        //返回i值 0000 0XXX
}
/**************按键扫描函数*******************/
uchar key_scan()                                //有返回值无参数函数
{
        static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uchar num;                                        //键值变量声明
        if(PD()!=0x07)                         //判断PD()不等于0x07,说明有健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00)                //代替延时程序,确认PD()!=0x07
                {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num=PD();                        //保存键值
                        return num;                        //返回num值
                }
        }
        else return 0x07;                        //返回无键按下的值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x)
{                                                                                //LED显示键值000~111共8个状态
        if(x==0)
        {
                D0=0;
                D1=D2=D3=D4=D5=D6=1;
        }
        if(x==1)
        {
                D1=0;
                D0=D2=D3=D4=D5=D6=1;
        }
        if(x==2)
        {
                D2=0;
                D0=D1=D3=D4=D5=D6=1;
        }
        if(x==3)
        {
                D3=0;
                D0=D1=D2=D4=D5=D6=1;
        }
        if(x==4)
        {
                D4=0;
                D0=D1=D2=D3=D5=D6=1;
        }
        if(x==5)
        {
                D5=0;
                D0=D1=D2=D3=D4=D6=1;
        }
        if(x==6)
        {
                D6=0;
                D0=D1=D2=D3=D4=D5=1;
        }
        if(x==7)
        {
                D0=D1=D2=D3=D4=D5=D6=1;                                                //不显示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key_scan());                                //显示按键状态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报您寫的程序,测试了这个程序,是每组输入组合都可以对应不同的输出沒错,但是....我不需要按鍵锁定的功 ...

如果不是用按键代替,而是TTL电平触发,不考虑消抖还可以简化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3^7;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sbit D5=P1^4;
sbit D6=P1^5;

sbit C_key=P3^2;
sbit L_key=P5^4;
sbit R_key=P5^5;

/*********把3个电平组合成一个8位函数**********/
uchar PD()                                //有返回值无参数函数
{
        uchar i;                         //声明一个8位临时变量i,0000 0000
        i=C_key;                                //读取C_key电平赋值与i,0000 000X
        i=(i<<1)|L_key;        //i左移一位0000 00X0,"按位或"读取C_key电平再赋值与i,0000 00XX
        i=(i<<1)|R_key;        //i再左移一位0000 0XX0,"按位或"读取R_key电平再赋值与i,0000 0XXX
        return i;                        //返回i值 0000 0XXX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x)
{                                                                                //LED显示电平组合值000~111共8个状态
        if(x==0)
        {
                D0=0;
                D1=D2=D3=D4=D5=D6=1;
        }
        if(x==1)
        {
                D1=0;
                D0=D2=D3=D4=D5=D6=1;
        }
        if(x==2)
        {
                D2=0;
                D0=D1=D3=D4=D5=D6=1;
        }
        if(x==3)
        {
                D3=0;
                D0=D1=D2=D4=D5=D6=1;
        }
        if(x==4)
        {
                D4=0;
                D0=D1=D2=D3=D5=D6=1;
        }
        if(x==5)
        {
                D5=0;
                D0=D1=D2=D3=D4=D6=1;
        }
        if(x==6)
        {
                D6=0;
                D0=D1=D2=D3=D4=D5=1;
        }
        if(x==7)
        {
                D0=D1=D2=D3=D4=D5=D6=1;                                                //不显示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PD());                                //显示TTL电平触发状态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按键代替,而是TTL电平触发,不考虑消抖还可以简化程序:

#include

太谢谢你的帮忙了,晚上回家后再修改测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按键代替,而是TTL电平触发,不考虑消抖还可以简化程序:

#include

回報测试俢改后程序情況,另外先说声报歉,昨天带按键锁定的程序,当3个同时低电平時,输出也是沒有動作,(我是直接从接地端口拉一条綫來斶发输入端口的),所以昨天应该是我有一输入口沒觸发到接地信号,以致於還有输出信号产生,所以这3个程序測试結果,

"当3个同時低电平输入時,是沒有输出的 ( led 不会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按键代替,而是TTL电平触发,不考虑消抖还可以简化程序:

#include

再次更正,是我太粗心了,是我一個输出io口沒接上led,那个输出口刚好是3個输入低电平的狀态,不好意思,是我沒注意,这樣就这程序修改成我要输出的狀态就可以了,最后再次感谢您熱心的教导幇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按键代替,而是TTL电平触发,不考虑消抖还可以简化程序:

#include

补充一奌 : 有按键消斗的程序编譯的時后出现
" TEST7.C(42):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 的警告
, 在程序的       else return 0x07;           //返回无键按下的值 " ,
雖然還是可以下载写入,但我不了觧为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奌 : 有按键消斗的程序编譯的時后出现
" TEST7.C(42):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 ...

这可能是不同编译器出现的问题,实测删除else return 0x07;对程序功能无碍,但逻辑不十分严谨。
也可以改为,
      //else return 0x07;                       //返回无键按下的值
        if(PD()==0x07)
                return 0x07;                      //返回无键按下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不同编译器出现的问题,实测删除else return 0x07;对程序功能无碍,但逻辑不十分严谨。
也可以 ...

了解,感谢您的无私指导,谢谢

网友E(2018-05-30):
感谢wulin大神。您的程序我正在看。我提的弱智问题,还请您抽空提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