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度超出阈值报警,调上下限程序

楼主(2017-08-23):
DS18B20温度,调上下限,数码管显示,超出阈值报警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
sbit ds=P2^2;
sbit beep=P1^0;
uint temp;
sbit led3=P1^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uchar num,num_shang=0,num_xia=0,numled,flag_qiehuan;
uchar code table_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00;j>0;j--);
}
void delayus(uint t)
{
        while(t--);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位工作方式(00000001)
        TH0=(65536-22500)/256;                           //装初值
        TL0=(65536-225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display_shumaguan()                                        //显示子函数,中间两位数码管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_shang/10;                                   //分离要显示的函数
        bai=num_shang%10;
        dula=1;
        P0=table_du[qian];                                                 //送千位段选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
        wela=1;
        P0=0xfb;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4);
        dula=1;                                                                 //送各位段选函数
        P0=table_du[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4);

        shi=num_xia/10;
        ge=num_xia%10;
        dula=1;
        P0=table_du[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4);
        dula=1;
        P0=table_du[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        delay(1);
}

void ds_reset()           //复位函数
{
        ds=1;
        delayus(5);     //         延时
        ds=0;
        delayus(80);
        ds=1;
        delayus(14);
        if(ds==0)
                flag=1;
        else
                flag=0;                                //flag作为标志位,等1表示18b20存在
        delayus(20);
}
bit ds_read_bit(void)                        //读一位数据函数
{
        bit dat;
        ds=0;
        _nop_();                                   //延时机器周期
        _nop_();
        ds=1;                                                //释放总线
        _nop_();
        dat=ds;
        delayus(10);               //延时100us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j,k;
        for(i=0;i<8;i++)                  //一个字节8位组成,循环八次
        {
                j=ds_read_bit();
                k=(j<<7)|(k>>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
        }
        return k;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八位将一个字节由低到高写入
        {
                ds=0;
                _nop_();
                ds=dat&0x01;                        //保留dat的最低位
                delayus(6);
                ds=1;                 //释放总线
                dat=dat>>1;
        }
        delayus(6);
}
uint read_temp()                //读取温度函数
{
        uchar a,b;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读低八位
        b=ds_read_byte();                        //读高八位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                //得到实际温度值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P0=table_du[temp/10];
        dula=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4);
        P0=table_du[temp%10];
        dula=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        delay(1);
}
void keyscan()
{
        if(key1==0)//按键1处理
        {
                if(flag_qiehuan==0)
                {
                        flag_qiehuan=1;                                           //切换设置上限
                }
                else if(flag_qiehuan==1)
                {
                        flag_qiehuan=0;                                        //切换设置下限
                }
        }
        if((key2==0)&&(flag_qiehuan==0))                                                                                          //k2长按
        {
                delay(30);
                if((key2==0)&&(flag_qiehuan==0))
                {
                        num_xia++;
                }
        }
        else if((key2==0)&&(flag_qiehuan==0))                                                                           //K2短按
        {
                delay(3);
                if((key2==0)&&(flag_qiehuan==0))
                {
                        num_xia++;
                        while(!key2);
                }
        }
        if((key3==0)&&(flag_qiehuan==0))
        {
                delay(30);
                if((key3==0)&&(flag_qiehuan==0))
                {
                        num_xia--;
                }
        }
        else if((key3==0)&&(flag_qiehuan==0))                                                                                //K3短按
        {
                delay(3);
                if((key3==0)&&(flag_qiehuan==0))
                {
                        num_xia--;
                        while(!key3);
                }
        }
        if((key2==0)&&(flag_qiehuan==1))
        {
                delay(30);
                if((key2==0)&&(flag_qiehuan==1))
                {
                        num_shang++;
                }
        }
        else if((key2==0)&&(flag_qiehuan==1))
        {
                delay(3);
                if((key2==0)&&(flag_qiehuan==1))
                {
                        num_shang++;
                        while(!key2);
                }
        }
        if((key3==0)&&(flag_qiehuan==1))
        {
                delay(30);
                if((key3==0)&&(flag_qiehuan==1))
                {
                        num_shang--;
                }
        }
        else if((key3==0)&&(flag_qiehuan==1))
        {
                delay(3);
                if((key3==0)&&(flag_qiehuan==1))
                {
                        num_shang--;
                        while(!key3);
                }
        }
}
void deal()
{
        if((temp>=num_xia)||(temp<=num_shang))
        {
                beep=0;
        }
        if((temp<num_xia)&&(temp>num_shang))
……………………

网友A:
很详细,正好有需要。

网友B(2021-07-13):
做了个小温度计,放在窗外,夜深了的时候,当室外温度低于25度的时候,关闭空调,很不错的

网友B:
正在扩展程序,精确到小数后一位,看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