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有相同参考库,但不同的内部结构"PCB生成库时遇到问题 请大神瞄一眼

楼主(2017-08-23):
是怎么回事 什么原因 点不同的选项 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我想生成这副原理图的各种库 该点那一个 应该不会影响别的库元件吧

altium designer提示如下:
元件有相同参考库,但不同的内部结构,你想如何处理这些元件

网友A:
任取一个,做PCB是时候自己再核实一下。
即使不出现这个问题,对每一种元件,自己也应该核实一下,这是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取一个,做PCB是时候自己再核实一下。
即使不出现这个问题,对每一种元件,自己也应该核实一下,这是好 ...

不懂你说的啥意思

网友B:
连个封装库冲突了,在库路径里删除一个

网友C:
选第二项好点吧,后续麻烦少点,事后封装确认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