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pBit口袋编程计算机DIY计数存钱罐

楼主(2017-08-23):
  下面使用TurnipBit开发板自己制作了一个计数存钱罐,不光能存钱,还能计数,还能显示存了多少钱,分享出来给大家交流学习一下。

  实物成品如下图:

  这个计数存钱罐主要原理就是利用了硬币可以导电的基本特性。在盒子放入硬币的入口处设置一个略小于硬币厚度的金属夹片,分别连接IO口和GND,这样在有硬币投入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到导通,进而计数保存的硬币数量。

  这个计数存钱罐主要使用的器件如下:

  TurnipBit一块

  纸盒一个

  导线若干

  金属夹片两片

  制作过程如下:

  1)硬件制作

  1.在纸盒顶端做一个开口,大小以正好放入一元硬币为最佳;

  2.在纸盒正面做三个开口,大小以正好露出显示屏和按键为最佳;

  3.放入TurnipBit;

  2)软件制作

  1.做一个数组,用来保存显示图形的段码;

  2.做一个函数,用来显示图形;

  3.在循环中循环扫描两个金属夹片是否短路;

  4.检测都短路,延时一会,再次检测是否短路;

  5.两次均检测到短路,即可判断为有硬币投入,即可计数加一;

  6.在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做相应调整。

  以上为TurnipBit制作计数存钱罐的基本原理和做法,几天代码如下:

from microbit import *

coin_count=0
old_count=-1
pinflag=0

def num2img(x):#设置显示函数
        imgarray=[[12,18,18,18,12],[4,12,4,4,14],[14,1,6,8,15],[15,1,2,9,6],[6,10,18,31,2],[31,16,30,1,30],[4,8,14,17,14],[31,2,4,8,16],[14,17,14,17,14],[14,17,14,4,8]]#设置数组,保存显示段码
        numarray=imgarray[x]
        resstr=""
        for i in range(5):
                numstr=(str(bin(numarray[i])).replace("1", "9"))[2:]
                c=5-len(numstr)
                for j in range((c)):
                          numstr="0"+numstr
                        resstr=resstr+numstr+":"
                        return resstr[0:len(resstr)-1]

while True:
        if(old_count!=coin_count):
                if(coin_count<10):#判断存钱数量在可固定显示范围内
                        display.show(Image(num2img(coin_count)))#显示当前钱数
                old_count=coin_count

        if(coin_count>=10):#判断当前钱数在滚动显示范围
                display.scroll(str(coin_count))#显示当前钱数

        if(pin0.read_digital()==0 and pinflag==1):#判断两个夹片是否真的短路
                coin_count=coin_count+1#钱数加一
                pinflag=0
        if(pin0.read_digital()==1):#检查两个夹片是否短路
                pinflag=1
                sleep(1000)//防抖动延时

网友A(2020-04-25):
有没有文档形式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