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与液晶显示屏通信,

楼主(2017-08-2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STC12C5A60S2与欣瑞达显示屏实现数据交互和功能交互,这个显示屏是触摸屏,怎么才能使触摸屏上发出的动作单片机相应,比如调节温度加减一个功能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A:
现在这种显示屏很多功能都做了封装,用起来算是简单的了。接UART通信的吧,具体的通信命令应该有指令集。功能先通过他的软件平台进行调试,具体怎么实现你的项目功能最好先熟悉显示屏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显示屏很多功能都做了封装,用起来算是简单的了。接UART通信的吧,具体的通信命令应该有指令集。功 ...

显示屏有个专用软件就是处理图像和按钮控制的,就是不知道怎样接收数据的输入和显示数据的初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屏有个专用软件就是处理图像和按钮控制的,就是不知道怎样接收数据的输入和显示数据的初始值。

设置按钮相应的事件,如果只是是显示变化就通过专用软件实现。涉及单片机及电路的,数据通过你的单片机写指令。   先研读显示屏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