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

楼主:
图片是步进电机和控制器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用51单片机  怎么控制这个驱动 (DM542) 连接电机驱动电机

#include<reg52.h>

/*****************************************************************/

unsigned char a,i,j,k;
sbit ANJIAN=P3^5;
void delay(i)//延时函数
{
for(j=0;j<i;j++)
for(k=0;k<250;k++);
}
main()
{
a=0;
while(1)
{
if(ANJIAN==0)
{
a++;
while(!ANJIAN);
switch(a)
        {
  /**************正转  步距脚90度****************/
//        case 1:P2=0x02;break;//         0010  45  //         1 -45  2 +45 3 0  4 +135  5 0          6 +90          7 +45          8 -135          9  -90
//        case 2:P2=0x06;break;//         0110  90             A  0  B -45   C +180  D -135 e  +135 f 0
//        case 3:P2=0x04;break;//         0100  135
//        case 4:P2=0x0c;break;//         1100  180
//        case 5:P2=0x08;break;//         1000  225
//        case 6:P2=0x09;break;//  1001  270
//        case 7:P2=0x01;break;//        0001  315
//        case 8:P2=0x03;break;//        0011  360
//  case 9:a=0;break;

default:break;
        }

}
}
}

网友A(2017-08-23):
先检查接线是否接对。PUL是给电机转动的脉冲信号,dir是选正转或者反转,ENA应该是使能,这三个信号在驱动器里面应该是接的光耦,正接5v,负接单片机IO。编程思路应该是  先给使能,再给方向,然后给脉冲驱动,脉冲个数取决于你要转的角度和细分设置。时序买的模块应该有说明书会讲。

网友B:
认真研读控制驱动器(DM542),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接线是否接对。PUL是给电机转动的脉冲信号,dir是选正转或者反转,ENA应该是使能,这三个信号在驱动 ...

脉冲驱动,这块理解不够   我原来是使用ULN2003A或者ULN2803 来驱动步进电机的 使用的是四个IO口来控制 ,对于这里的单个IO口控制 ,请问能指导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认真研读控制驱动器(DM542),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驱动器理解了大部分 ,主要是脉冲驱动,这块理解不够   我原来是使用ULN2003A或者ULN2803 来驱动步进电机的 使用的是四个IO口来控制电机 ,对于这里的单个IO口控制 ,请问能指导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脉冲驱动,这块理解不够   我原来是使用ULN2003A或者ULN2803 来驱动步进电机的 使用的是四个IO口来控制  ...

高电平 延时  低电平  延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 延时  低电平  延时

单片机要和驱动模块共地吗

网友D:
脉冲,方向,使能,直接用单片机发脉冲(高低电平)信号就可以转起来

网友B:
你在用晶体管阵列驱动电机时,不但要向晶体管阵列送数据,而且要按一定的逻辑次序送入数据。
现在人家把这一块都做好了,放在这个驱动器里面了,你只要研读一下它的数据接口命令,按命令送入数据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要和驱动模块共地吗

需要共地。。。。。

网友E:
用单片机3个IO口分别输出脉冲信号,正反转信号,势能信号。共地。驱动器注意设置电流,细分等。

网友C(2017-12-22):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3个IO口分别输出脉冲信号,正反转信号,势能信号。共地。驱动器注意设置电流,细分等。

谢谢 ,这个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