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频谱,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2017-08-24):
如题,求教

网友A:
有相应的软件,例如“乐普编辑”软件。

网友B:
这是论坛找的资料,你可以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79695-1.html

网友C:
论坛好像有stc  12C5A60S2做的控制12864双色点阵屏的,你可以搜一下参考

网友D:
你是要算法还是只要显示?算法有FFT,显示有很多种方式,最简单的直接用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