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黑线循迹实验程序

楼主(2017-08-24):
关于小车沿黑线循迹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含52系统头文件
#include "zncar.h"                                     //包含能小车头文件

unsigned char pwmval_left   =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val_right  = 0;

unsigned char pwmval_left_init  = 5;          //左电机占空比调节 ,调节值在0到20之间             此值越大,电机的转速越快
unsigned char pwmval_right_init = 5;          //右电机占空比调节 ,调节值在0到20之间

bit right_pwm = 1;                                    //右电机PWM开关,为1时打开
bit left_pwm  = 1;                                            //左电机PWM开关,为1时打开

void delay(int In,int Out)                    //定义延时函数
{
int i,j;
for( i = 0;i < In;i++ )
{
  for( j = 0;j < Out;j++ )
  {;}
}
}
/**************************************************前进  左转   右转******************************************************************************/
void forward(void)                                   //智能小车前进
{
IN1 = 0;
IN2 = 1;                          //左车轮的正转

IN3 = 0;
IN4 = 1;                          //右车轮的正转
}

void left_turn(void)                       //智能小车左转
{
IN1 = 0;
IN2 = 0;                          //左车轮停转

IN3 = 0;
IN4 = 1;                          //右车轮正转
}

void right_turn(void)                   //智能小车右转
{
IN1 = 0;
IN2 = 1;                          //左车论的正转

IN3 = 0;
IN4 = 0;                          //右车轮停转
}

/****************************左电机控制函数********************************************/
void left_moto(void)
{
if(left_pwm)
{
  if(pwmval_left <= pwmval_left_init)
  {
   EN1 = 1;
  }
  else
  {
   EN1 = 0;
  }
  if(pwmval_left >= 20)
  {
   pwmval_left = 0;
  }
}
else
{
  EN1 = 0;
}
}

/***************************右电机控制函数***************************************/
void right_moto(void)
{
if(right_pwm)
{
  if(pwmval_right <= pwmval_right_init)
  {
   EN2 = 1;
  }
  else if(pwmval_right > pwmval_right_init)
  {
   EN2 = 0;
  }
  if(pwmval_right >= 20)
  {
   pwmval_right = 0;
  }
}
else
{
  EN2 = 0;
}
}

/**************单片机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 = 0xfc;                                      //1Ms定时
TL0 = 0x66;

pwmval_left  = pwmval_left  + 1;
pwmval_right = pwmval_right + 1;

left_moto();
right_moto();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
{
loop:if(SWITCH_S7 == 0)                                  //判断是否有按下信号
          {
           delay(5,10);                                    //延时10ms
           if(SWITCH_S7 == 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
           {
            BEEP_IO = 0;                       //蜂鸣器响
                while(SWITCH_S7 == 0);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
            BEEP_IO = 1;                       //蜂鸣器停止
           }
           else
           {
                goto loop;                        //跳转到loop重新检测
           }
          }
          else
          {
           goto loop;                        //跳转到loop重新检测
          }
}
/******将定时器0设置成每隔1MS申请一次中断*********/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66;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1 = 0x00;                                     //关电机
keyscan();                                            //按键启动检测
delay(100,1000);                               //1s后启动

timer_init();        //调用定时器0的初始化函数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

网友A(2017-11-21):
这个有电路图吗???大佬

网友B(2018-04-24):
看了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C(2018-11-08):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E: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F(2019-04-05):
用的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传感器啊

红外传感器

网友H(2019-07-01):
用什么软件编程呀

网友H:
51小车能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I:
用啥软件编程的

网友J:
看了有很大帮助,谢谢

网友K(2019-09-27):
貌似不对啊,我咋编译不了?

网友L:
有问:楼主的电机是用的无刷电机?没有使用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M(2019-12-15):
借用一下 大佬

网友N(2020-07-06):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小车是怎么判断黑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