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日本NMB20步进电机的如何控制问题

楼主(2017-08-24):
前两天淘了一个小步进电机,带丝杆和滑块,还有一个小驱动板,看着是二相四线的,也没多想,以为和大步进电机一样的控制方法,于是就买回来了,结果怎么都弄不转,有没有玩过这种小型二相四线步进电机的,请教一下该怎么编程。
附电机图片和买的小驱动板图片及驱动芯片资料。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完整

完整

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真值表

驱动芯片真值表

网友A:
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看不清

商家故意给抹掉了 但是有他的芯片资料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看不清

好像是LB1848

网友A:
哦 查了一下 可能还真是你说那片子 看着逻辑一样

它的真值表写清了逻辑 你把步进的项线分别接到几个out上 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它 ENA应该是使能 INT就是输入信号 它的高低组成out不同的输出状态 只要电机线圈是顺序驱动 就可以转了

这个片子电压好低啊 7.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查了一下 可能还真是你说那片子 看着逻辑一样

它的真值表写清了逻辑 你把步进的项线分别接到几个ou ...

嗯呢 是这样做的 我通过IN1 IN2的高低组合  使4个out口接到A+A-B+B-四条线上  并且4个out口的脉冲是 1010  0110  0101  1001 这么四个拍  脉冲延时也试了好多    但就是不转  只能听到一点的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查了一下 可能还真是你说那片子 看着逻辑一样

它的真值表写清了逻辑 你把步进的项线分别接到几个ou ...

什么是按电机线圈顺序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按电机线圈顺序驱动~~

买你电机的商家应该有电机线圈的顺序 你说的问题可能是线圈顺序不对 你没有按正确顺序供电

网友A:
你这个模块是通用的还是商家给你专门配套你这个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模块是通用的还是商家给你专门配套你这个电机的

说是给二相四线的小步进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你电机的商家应该有电机线圈的顺序 你说的问题可能是线圈顺序不对 你没有按正确顺序供电

商家说他不懂  没有电机的资料   很气人     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您试着看下什么顺序是正确的  救急 拜托拜托~~  周围的人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家说他不懂  没有电机的资料   很气人     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您试着看下什么顺序是正确的   ...

这资料商家不提供哪弄去啊 线序生产商可以随便定义

也许你这样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给轴上随便粘个东西可以放大轴的运动状态 然后找个5v电源 自己把那些线顺序点一下 每点一次做个纪录 看看应该怎么排列会往一个方向转 这是个笨办法 可目前我也只能想到这个了

网友B(2020-05-16):
楼主有解决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