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一个脉搏测量仪,比较基础,但还是要问

楼主:
第一次做项目,所以很多东西都想问,大家别见怪
测量部分我是用这个,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ITR20001/T 收发一体(发射/接收)红外对管
但是这个我感觉是连不上去啊,我是用杜邦线,管脚换了很多种接法都不亮,上网查了说可能是红外看不见,但是开了摄像头来看,还是不行。这里是个问题。

然后通过一个放大模块来将测到的东西送到单片机这边,这个模块是不需要编程了吗。

网友A(2017-08-24):
不用这么麻烦,用指针万用表电阻*100档,测一面的两只脚,如果阻值极大,然后调换表笔再测阻值很小,就找到了发射管,并可区分出正负极;然后再测另两只脚,表笔接到脚上后,让管子面向阳光或背对阳光,阻值会出现很大变化,就证明是接收管,并根据表笔的颜色确定管脚的正负,不可接反,否则不会有信号。还有就是使用时,反射到接收管上的光线也应该比较强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红外和放大部分是模拟电路,不需要编程,需要编程的是计数和显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