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程序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7-08-24):
//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时关闲蜂鸣器。
下载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02/03时,蜂蜜器一直响。帮忙看下那里错了,思路还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uchar flag,a,flag_1,flag_2,flag_3,t1,t2,t3;
void main()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R1=1;
        TH0=0x4c;
        TL0=0x00;
        SM0=0;
        SM1=1;
        REN=1;
        EA=1;
        ET0=1;
        ES=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if(a==1)
                        {
                                TR0=1;
                                if(flag_1==1)
                                {
                                        flag_1=0;
                                        beep=~beep;
                                }
                        }
                        if(a==2)
                        {
                                TR0=1;
                                if(flag_2==1)
                                {
                                        flag_2=0;
                                        beep=~beep;
                                }
                        }
                        if(a==3)
                        {
                                TR0=1;
                                if(flag_3==1)
                                {
                                        flag_3=0;
                                        beep=~beep;
                                }
                        }
                        if(a==4)
                        {
                                beep=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t1++;
        t2++;
        t3++;
        if(t3==2)
        {
                t3=0;
                flag_3=1;
        }
        if(t2==4)
        {
                t2=0;
                flag_2=1;
        }
        if(t1==8)
        {
                t1=0;
                flag_1=1;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声音频率不是以ms为单位,波长单位才是ms!而且,波长依次为100ms、200ms和400ms的频率依次为100kHz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

网友A:
声音频率不是以ms为单位,波长单位才是ms!而且,波长依次为100ms、200ms和400ms的频率依次为100kHz、50kHz和25kHz,人的耳朵能听到吗?????你这个题目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老师布置的?如果是老师布置的,这个老师可以被解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频率不是以ms为单位,波长单位才是ms!而且,波长依次为100ms、200ms和400ms的频率依次为100kHz、50kHz ...

就是蜂鸣器响的频率  即200ms响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发送的是字符还是16进制?

16进制

网友C:
把发声的那些语句从串口标志位flag的判断中提出来,你这样写只执行一次,要么一直响要么一直灭!